[家电] 拆修创维32E500E绿灯亮不开机故障

楼主:
亲戚的创维电视说绿灯亮不开机,让我给瞧瞧,我让他先看着我的备用电视,把电视带回家尝试一下。

这是标签

机型8R54

屏型号

主板

电源板

之前接触过的几个老电视都是灯条问题,凭经验也以为是灯条问题,结果用手中的灯条测试仪一测,都显示是36v,均衡,6组灯条应该都正常。

再测电源板插座电压,24v,12v,5SB 5v,STB 3.5v,ADJ 3.4v,但ENA是0v,显然是主板没送过开机信号来,判定是主板有问题
看到主板密密麻麻的元件就发触,赶紧到某宝上一查,主板有卖的,近40元,心里有底了,在某宝上搜寻的过程中有卖数据的,5元,也不贵,但说的故障现象好像也与这个不符,再说需要自己用编程器写数据,自己也没有编程器呀,放弃。另一个卖家有个物品标着“远程指导包修好,修不好不收费”,15元,看卖家里的物品估计这是个售后,聊了一会,卖家知道我是个用户而不是维修师傅直接说“你搞不了,找维修师傅去,再见”,通过这些信息我猜测这个可能是通病,要不他这么有把握?于是自己走上搜索之路。

U24 输出3.3v正常,U18输入输出都没有,资料上说输出是1.8v,最后直到看到这个贴子 【畅聊维修技术】创维液晶32E500E绿灯亮不开机!8R54机芯通病,按照里面的提示,从迅维网找到了对应的图纸,下载下来研究一番,明白了因果关系是 :U21(p3482,不是电动车常用的3842,差点搞错了)没有输出1v,导致1.8v也没输出,赶紧下单1.2元一个包邮,怕焊接不过关,买了两个。

这个头也太小了,不好焊接

完美修复,烤机中。

网友:
芯片级维修,高手!元件1.2元,知道哪个元件坏的,300

网友:
电视不大,搬动还行,大电视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探索过程不错,收获较大,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经验,不过可惜我没有创维电视机。

网友:
积虑一下有帮助

网友:
惊喜与成功总是不会辜负勤劳而又爱思考的人

网友:
矮........我们小区有不少都是创维用户,都反映空调,电视都不咋地

网友:
32的新的多少钱

网友:
这思路很好,多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老实说,迅维上面的维修教程还是有点东西的

网友:
这也行?!楼主也是牛B了!

网友:
这花费还可,超过30元我都会直接放弃!

网友:
创维电视修理经验,记下了。

网友:
维修的价值体现出来了

网友:
厉害,这都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