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制数控车床的二次改进

楼主:
      车床的diy见老贴:
      这次改进主要目的是更换通孔主轴,更换卡盘以及拆掉使用繁琐的数控系统。
      原主轴为实心轴,主轴接口为m14x1的螺纹,只能安装63的玩具卡盘,适用面比较窄,当然也可以通过转接口安装80以上的卡盘,但是主轴没有通孔,限制了很多工件加工(比如棒料)。所以乘着这次手搓数控铣床的机会同步升级了下车床。
      首先拆掉了数控系统和主轴伺服电机,包括原来的实心主轴和63四爪卡盘,拆下后对整体做除锈并刷了氟碳漆。

     买了直径25mm的80卡盘主轴,通孔约19mm,更换了哈轴的32905圆锥滚子轴承,内径25,外径42,厚度12mm,完美匹配主轴箱,免得再自己扩轴承孔。

     传动系统改为二级减速传动,总减速比3:1,主轴皮带垂直向下受拉,避免了主轴座侧向受力导致精度变差。

     电机更换为750w的无刷伺服电机,受益于多级减速,低速下扭矩也是杠杠的。

      然后又是调试部分,重新调整了主轴的平行度、y轴的垂直度,包括尾座和主轴的同心度。

    调好后正好给手搓数控铣床的手轮修改一下内孔和法兰直径。

     电机驱动安装在后方的立柱上,方便随时调整转速。

      主轴箱的润滑油加注口,因转速需求比较低,加注的是昆仑的3号润滑脂,白色的那种。

     配套一起买来的三欧四爪分动和三爪联动卡盘,精度都不错。

      主轴上预留了编码器皮带轮,后期准备上电子挂轮系统,毕竟螺纹加工能力还是需要的。

网友A:
佩服,恭喜楼主越来越好,越改越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恭喜楼主越来越好,越改越完美

同喜同喜

网友B:
这个电机是哪里的,最近看好几个人都用这个电机,便宜吗,私聊推个链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哪里的,最近看好几个人都用这个电机,便宜吗,私聊推个链接看看啊 ...

咸鱼上一大把,缝纫机拆机的很便宜,一百多一套吧。

网友:
牛逼的狠呀,赞

网友:
有地方放的话直接买一台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牛人,厉害,手搓机床

网友:
DIY和改进数控机床,需要机电一体知识,高手!

网友:
楼主玩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