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7年日产骐达转向异响维修

楼主:
最近开车发现转向和起步时有异响,有点像胶皮干磨的声音,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情况不对,毕竟是转向机构,还是安全第一。抽时间去修理厂检查了一下,维修师傅说是转向机坏了,相关胶套也得换。15W公里了换吧,转向机应该是进过水,那两个立杆胶套事后我觉得可以不换新的,用注射器往胶套里打点油应该能接着用。反正是都换了,还有顶胶,平衡杆胶套。换完就没声音了。

网友:
感觉是过渡维修了,方向机不用换的。

网友:
14500公里换方向机?300元干到1280元。

网友:
现在都是换件工,没有维修工了。换了解决了问题就好。
方向机是改进款吗?我咋觉得向上那一面的螺丝螺丝孔位二者不同。当然这个可能只是安装附件的,没啥影响。

网友:
15w公里了,开了有10年了吧。有坏的也正常。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拆卸以后换新比较稳妥

网友:
15W公里了,能换新的就都换新的吧,毕竟年数也多了,橡胶件也都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