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板手的手柄断了,问下大家如何修复

楼主:
用了一年多的电板手意外跌断了,问一下大家如何修复呢,在pxx一个外壳要50多,感觉没必要。

网友:
加了铁丝,应该牢固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学习下。

网友:
你思维被局限了,手柄里面那么大的空间,随便搞条木棍或者塑料条放里面,多个小螺丝或者回形针穿孔绑紧,然后ab胶固定,不比你烙铁丝网更结实易操作?

网友:
多多不是裸机三四十?怎么外壳都五十?

网友:
同4楼的观点:即利用手柄里面的空间,随便比照着搞条木头棍放里面,再在外面也同时用几根合适粗细的铁棍架住,然后穿眼用小螺丝或者铁丝穿孔层层绑紧。这在使用时要用大劲的,一定要绑定牢实才可。

网友:
这破玩意还修来修去的干什么,时间、人工不算钱啊?再买个新的完事了,这个留着拆备件或卖掉。

网友:
感觉楼主这样修的还是不能用力,没有强度啊。塑料这东西不好搞。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