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个13mm的光轴做休眠座正合适

楼主(2025-08-05):
比前面那个薄板的好

网友:
好的,做个休眠座正合适老粉丝去坐着观赏

网友:
{:057:这个好。。还在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A:
除了太丑一个缺点,其它都是优点

网友:
要不是有烙铁座,就买一个回来

网友B:
简单实用,创意十足加分奖励!

网友:
和我做的一样,我用的是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创意十足加分奖励!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太丑一个缺点,其它都是优点

说的对,确实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太丑一个缺点,其它都是优点

想要圆形的,可以用光轴限位器,还给钻好孔,攻好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圆形的,可以用光轴限位器,还给钻好孔,攻好丝了。

这个吧?不错

网友:
是滴,就是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