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花摆件拆解

楼主(2025-08-05):
9.9包邮买了4个太阳花,庆幸快递没压破,到手是晚上了,用电筒试了下,有一个没反应,跟商家扯皮,他说太阳能板要太阳光才行,手电筒的光不行,我寻思这玩意儿又不是什么大功率的东西咋不行?今早天气热,7点过就是大太阳照进来,一样不动,商家继续装懵卖傻不说话了,这时平台弹出退款2元补偿,想想罢了,万一一会儿修好了呢。

这个壳又紧又脆,无伤打开是不可能的了

内部独立的框架,叶片为对叉铰链结构,花摆是独立悬挂。

一边的叶片底端有个磁铁,底座上有个电磁线圈,线圈得电产生磁力,同极相斥,推开叶片上的磁铁,实现单片叶片摆动,铰链带动另一片叶子,中间的花摆锤里有铁片,叶片磁铁一晃,那花摆上的铁片也跟着吸引着晃。

拆开时发现断了根铜线,焊上后仍然没反应,测线圈阻值无穷大,仔细观察,线圈上有磕伤,中间有断线,估计是快递挤压时,被花摆锤给挤伤了,没救了,讲道理这铜线比头发丝还细,还断在中间,这种微创手术我做不来。

供电系统,一个1v非晶硅薄膜光伏板,通过电容储能,芯片定时发出脉冲给线圈,很简单的板子,2进2出,实际是共阳的三端脉冲电路。

这个太阳花的电路不接负载(线圈)是不会工作的,电容里的电都没有消耗。光伏板储存的1.2v电压,硅光伏板是这样的,标称0.5v单串,正常空载时跑到0.6v左右,这也是为啥额定18v的光伏板,里面有36串硅片,空载电压在21v的样子。

输出接了个250欧电阻,就开始发脉冲了,频率2.27hz左右,只要光照足够还是比较稳定的,光线不足会降到1.几hz,0.几hz,然后熄火。

把电路扣掉后,剩个壳也可以做摆件,不会摆的摆件。

开摆!

结束,谢谢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哎

网友A:
太阳花摆件必须要拿到太阳能够照射到的地方并让其吸收中足够的太阳能后才行,电筒光是不能替代的。,除非你那太阳花摆件还能够充电使用。

网友:
又见一个电子玩具来了。。。

网友B:
楼主你搞这么多干啥

一个窗台一个吗

网友:
9.9包邮买了4个太阳花,
超值。

网友:
我的花没了,只剩两片叶子忽闪忽闪的

网友:
高科技都用上了,里面就是磁铁加线圈

网友:
好多年前玩过,太阳暴晒就把动片晒软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花摆件必须要拿到太阳能够照射到的地方并让其吸收中足够的太阳能后才行,电筒光是不能替代的。,除非你 ...

白炽灯的手电刺激太阳能电池发电还是可以的,LED的不好用。

网友:
没啥用的玩意儿

网友:
这花好养,不用浇水,没事还能跟这节奏活动下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搞这么多干啥

一个窗台一个吗

我一开始是想买7个颜色把窗台摆满的,后来看到9.9包邮4个,算了,这个划算。

网友:
一个老板,三个员工。

网友C:
太阳能,定时嗞吸??

网友:
塑料玩具都是被太阳晒坏的!

网友:
手持式示波器都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定时嗞吸??

差不多吧

网友:
能动就是好花

网友:
看着还不错,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