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如何均衡,铅酸电池并联后如何找出故障电池

楼主(2025-08-05):
图片是拆车铅酸电池用来给光伏逆变器做储能,一天的放电结束了
1号电压是11.6
2号电压12.02
3号电压11.84
4号电压11.82

四台可调电源设置的是低于11.5V就开始给电池补电,最大电流1A

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现在的问题是,
1
如何均衡这些电池
2
如何找出故障电池

网友:
大功率放电 看电压

网友:
我了个去 这么壮观的吗

网友:
楼主这威武,一地电池,太壮观了,看来楼主是修电动车的

网友:
这电池明显不均衡。是串组使用的吗?
可以参考一下:YDT-3112-2016通信局(站) -48V 系统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在线测试方法

网友:
一地电池真壮观。
充电宝裸露有安全隐患哦。

网友A:
具体连接方式?

网友:
铅酸电池,小电流过充就能均衡。

网友B:
不折腾这,全扔了,换铁锂。当然现在说楼主可能不信,过两年再看你这一堆铅酸还在不在
铅酸48V好亏的,压降太大了,根本支撑不起大功率,所以你看以前的UPS类的,凡是稍大点功率,电压都96V,192V,就是因为压降大得小电流才能完全放出电。
而锂电,压降说比铅酸小10倍可一点都没吹牛,所以近几年光伏储能大功率也都48V了,就是因为锂电压降小。你这个想暂时用也至少得并一部分锂电,不然太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折腾这,全扔了,换铁锂。当然现在说楼主可能不信,过两年再看你这一堆铅酸还在不在
铅酸48V好亏 ...

并一部分锂电,倒时有这想法
现在在想48V铅酸电压有点低,想串联一组3.2V或3.7V锂电,,让最高电压接近60V
同时并联16串3.2V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连接方式?

所有12V并联后,再串联组成48V

网友:
大功率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