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内置2600mAh锂电池,求个5V太阳能充电电路

楼主(2025-08-05):
一个监控摄像头内置2600mAh锂电池,通过Type-C提供5V进行充电,不外接电源仅靠电池可以工作5天,现在想加装一个太阳能充电装置,要求在南方的冬天晴天输出5V,两天能够将锂电池从没电(按3.3V算)给充饱,太阳能电池该选取什么规格的?电源选用什么芯片?我搜索了一下,带MPPT的好像都是直接对一节锂电池进行充电的,有没直接输出5V的电路?

如果是12V的监控(3节锂电池串联),太阳能直接对3节锂电池进行充电控制,又该如何选取?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花10块钱买一个带有USB口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就行了,但控制器需要再接一组12V的电池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10块钱买一个带有USB口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就行了,但控制器需要再接一组12V的电池才能工作! ...

就是因为很麻烦,所以想找个太阳能直接输出5V的电路

网友:
我试过6V8W的太阳能板,但是效率很低,可能是放在阳台的缘故,电流只有0.1A,连1W都没有,客服需要阳光直射

网友B:
就一节18650,完全没必要上MPPT,直接上个TP5100的充电模块即可,太阳能电池板选10W的够了。

网友C:
你需要的是这个吧。4节电池的监控假太阳板买成20元。板子某宝也有卖,7~8元加6运费。typeC口 和6V的单车板子一样大,5V的,各种充电芯片基本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节18650,完全没必要上MPPT,直接上个TP5100的充电模块即可,太阳能电池板选10W的够了。 ...

你没看清我的要求,我的监控体积很小,但是却是要求5V充电的,外接任何插头都是麻烦,所以不需要太阳能直接对锂电池充电的,而是太阳能输出5V才是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这个吧。4节电池的监控假太阳板买成20元。板子某宝也有卖,7~8元加6运费。typeC口 和6V的单车板 ...

你这的太阳能板应该是直接输出没有任何电路吧?也就是说输出电压不固定,充电电路在监控里面,甚至可能太阳能电池是6V左右的,监控里面就一个二极管对电池直接充电,这不是我要的。

网友D:
一块共享单车头的太阳能板子就可以了,虽然输出是6伏,接上负载就5伏多点正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块共享单车头的太阳能板子就可以了,虽然输出是6伏,接上负载就5伏多点正合用。 ...

还是不想这样做

网友E:
我是菜鸟,不作担保。淘宝上搜晒邦DC-DC MPTT降压模块,可以恒压输出1.25V-32V。不带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保护。自己手动调好输出电压,无脑输出5V直流电。你摄像头必然内置了电池过充过放保护,晒邦的主板没有电池管理也OK。摄像头是不是也有防倒流的电路?如果沒有防倒流,你要另外加二极管。太阳能板应选9V的。

网友F:
有带5v稳压的成品卖,比单光伏板贵不了几块钱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你监控摄像头的型号吗?摄像头内置的电池管理电路是否允许我们长期一边充电一边耗电?在一周里,你有2天是一边充电一边耗电的。每日光照充电5小时。2天充电10小时。我希望摄像头内置的电路能保护好电池。估计有10个小时慢慢充电发热,再加上10个小时录像发热。

2600mAh的锂离子电池,100%电量大概有10Wh的电能。摄像头开机5天就没电,也就是说每天减少 20% 的电,每天耗电 2Wh 。周一到周五连续五天没太阳,周六和周日抓紧时间晒太阳充电。你的目标是周一电池的剩余电量到达100%。也就是说,2天内至少要获得 12Wh 的电能。每天光照只有5小时,两天光照10小时。你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至少要每小时发电 1.2 Wh 。假设你的太阳能板的工作电压是 9V 的,每个小时至少要有 0.13A 的电流 。假如环境条件很理想化,每小时的光照强度都相同,那么发电的功率至少有 1.2W ,向上取整,是 2W 的发电功率。标称 20W 的太阳能,实际最大的发电功率搞不好只有10W 。

我有个40W的太阳能板子,比较垃圾的板子,标称40W。没有正对太阳,角度不好。板子是固定的,也没有办法跟着太阳转,没有办法一直正对太阳。我的发电功率是 2W-13W 。我估计中午12点,垃圾太阳能板子正对太阳,最高的发电功率只有20W。大概一个小时内没有云,外加刚好正对太阳,外加夏天8月,大概能产生20Wh的电能。

如果你有了一块标称 20W 太阳能板子,你的板子跟我的板子一样垃圾,那你可以在最好光照的条件下,1个小时内产生 10Wh 的电能。剩下9个小时慢慢凑够 2 Wh 的电能。你的目标就能达到了。2天内好不容易凑够 12Wh 的电能。

粗略地估算 7V-9V 电压降到 5V 时损失的电能。我假设转换效率高达80% 。12Wh 是“税后”的电能。太阳能发电板至少要产生 15Wh 的“税前”电能。那我们需要保证每周有完美的 1小时 。在完美的一小时内,标称 20W 的太阳能板产生了 10Wh 的电能。剩下 5Wh 的电能缺口要在其他的 9 小时内慢慢填上。

我认为楼上的答案很好,可以买那种太阳能折叠包专用的5V稳压模块。太阳能板子附带的稳压模块有 5V的USB接口,能稳定输出5V的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菜鸟,不作担保。淘宝上搜晒邦DC-DC MPTT降压模块,可以恒压输出1.25V-32V。不带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保护 ...

我竟然搜索不到,可否将搜索到的商品链接通过站内信发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带5v稳压的成品卖,比单光伏板贵不了几块钱

用什么关键词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你监控摄像头的型号吗?摄像头内置的电池管理电路是否允许我们长期一边充电一边耗电?在一周里 ...

萤石CS-CB60,厂家宣称可以插外接电源长期通电使用,至于我说的要求2天内充饱,并不是没电了花2天时间充饱,而是基于厂家宣称的满电可以工作5天,考虑到这边阴雨天的连续天数,如果能在2天内充饱,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太阳能和内置锂电池配合基本上可以不断电长期工作了。
我这监控不需要长期观看实时视频,也仅在有人活动时才录像,发热应该可以接受的(长时间连续录像还是会有明显发热),但是厂家可以允许常电模式,对于不频繁的实时视频,对于监控设备的寿命影响应该不大。
说到太阳能电池板,我才想起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这种板的质量应该会比网上售卖的无电无网监控所配的太阳能板或者单独购买的太阳能板,质量会好上一丢丢吧?只不过电压都是5V或者6V的,要加稳压电路好像有点偏低,功率应该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你监控摄像头的型号吗?摄像头内置的电池管理电路是否允许我们长期一边充电一边耗电?在一周里 ...

我的意思就是只要太阳能板加电路板能够输出稳压的5V就可以了,不想太阳能板串二极管那种简单的,也不要那种需要带电池充电的,但是关键词不对一直搜索不到合适的,买成品模块或者自己购买芯片焊接都行。
另外询问一下,有些MPPT对锂电池充电,带有USB输出,这种是不是得电池有电USB才有5V输出的啊?也就是USB是不是靠从锂电池那取电升压得来的?

楼主:
在优信那找到SJ4的可调升降压电源模块,为避嫌就不发链接了,这种模块调到5V应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只要太阳能板加电路板能够输出稳压的5V就可以了,不想太阳能板串二极管那种简单的,也不要那 ...

淘宝关键词:太阳能稳压器快充充电5v-30v太阳能板专用给手机充电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