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款电池磁吸充电线带温控

楼主:
IP5209+XB8089D充电宝板,测试输出短接没问题,电流0.22A,不能反接!
磁吸头采用5*20保险丝,4*4强磁,保险丝加热取下端盖,内部敲平,重新套上玻璃管,焊接导线,装入强磁,压紧,完成,装第二个时试下极性。

网友A:
非得搞个磁铁,有什么特殊意义?直接接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得搞个磁铁,有什么特殊意义?直接接起不好?

可以充不同型号大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