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机械硬盘主板替换问题

楼主(2025-08-05):
一个十几年的笔记本电脑硬盘,里面有数据,前几个月突然不工作了,插电识别不了无反应,电机也不转,看到网上说可以换主板试试要找同型号的然后把旧板上的bios换到新板,当时在淘宝看到了同型号没买觉得数据也不太重要,现在想买找不到了,在淘宝看到一个差不多布局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替换,店老板说不可以。我看着很相似不知能不能。刚看到最后一张图是淘宝卖家的右下角螺丝孔多一个kspb5的IC 搜了一下说是加速度传感器

补充内容 (2025-8-16 20:17):
可以替换已经替换成功

网友:
卖这个不代表有这个技术,换应该是可以换的,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之前买了同型号硬盘换主板到坏硬盘上,结果都坏了

网友:
板不一样估计不能互换

网友A:
又不贵买回来试下

网友:
原来几十G的硬盘拼过板,统一型号可以。好像现在的不行,加验证了。

网友:
需要同型号,然后把老的板子的flash拆到新板子。

网友:
我看着很相似不知能不能。不能随意更换,硬盘主板更换要确保电路板版本完全一致,并移植原BIOS芯片,不然都得玩完

网友B:
没记错是不能直接替换的。要把上面存储芯片一起换了。而且板号批次最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换貌似只能进系数据恢复救援。也是不能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贵买回来试下

实在找不到只能试试

网友:
应该不通用吧,至少有一定的兼容或者识别的问题

网友:
好像必须是同型号。换板只是修复坏板的硬盘再利用,想读出盘上的数据大概率不行。即使两个同型号的新盘,磁道也是根据实际读写划分再保存到板上,很难有一摸一样的情况。也许换板后用特殊的软件可以吧。楼主可以多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是不能直接替换的。要把上面存储芯片一起换了。而且板号批次最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换貌似只能进系数 ...

以前公司一批电脑是西数160g硬盘,有台机硬盘坏了,我直接拆其他机硬盘电路板换过去可以用,拷出数据后再换回去。太新的硬盘有可能不能直接换

楼主:
刚在百度搜了半天,找到了一篇文章https://www.osslab.com.tw/seagate-rescue-case/

里面写了2,5 SATA可互換100603256  100588584 100611631这三种,我在咸鱼搜最后一种时,发现了和我主板同型号的,咸鱼这搜索规则真不知道怎么弄的。但是要35元,我没买,我发现淘宝第三种价格便宜只要15元,和店家沟通,店家不积极,我选了100588584这个,已经下单

Seagate磁頭損壞救援案例與電路版交換清單
Linux啟蒙老師鳥哥內有多年心血資料.鳥哥與資工學生有幫忙查看無法處理
經過 OSSLab檢測確定為磁頭損壞.

這狀況來講救援難度如下
1.Seagate硬碟 零件 匹配性不高.要找出其規律.
2.Seagate碟片比較脆弱,容易刮傷

OSSLab由於做過無數Seagate 硬碟相容性測試 因此
四天完成資料恢復 , 100%完整.

Seagate 硬碟材料交換性其實頗為複雜
磁頭以Pre Amp為主
電路板更廣泛 必須大量做實驗

下面為整理過跟測試過的可交換Seagate F3 系列電路板

大致上下面二條件滿足,電路板通常有機會匹配相容.
1.外觀 線路走現大略一樣
2.控制IC 一樣

=====================================================================

2,5 SATA

可互換
100591681
100536286 REV E
100513229 Rev A

=====================================================================
2,5 SATA

100696152 REV B ST500LT012 Main Chip:Marvell 88i1064-RAH2

====================================================================
2,5 SATA

可互換
100620560 REV.A
100619769
100610953

====================================================================
3.5 SATA

可互換
100574451
100536501 REV A, Barracuda LP ST32000542AS, проц:V60131 SEAGATE CCZZ001TQ20, крутилка:SH6968B A
100535537 REV A, Barracuda LP ST3150541AS, проц:LSI B5502C30 SEAGATE 1007T NN1R184, крутилка:smooth 100536983
100535537 rev A, Barracuda LP ST31500541AS, LSI B5502C20 0915T 1984717
100535537 rev C, ST31000528AS 7200.12, LSI B5502C30 1047T NN3P011

=====================================================================
2,5 SATA

可互換
100603256
100588584
100611631

=====================================================================
3’5 Brinks

100512588 REVA
100512585

======================================================================
3’5 Muskie

可互換:
100579470 REVC
100533173 REVA

======================================================================
3’5 Grenada

可互換:
100664987_REVA
100664987_REVB
100687658_REVC
100645422

注意韌體版本不同 不一定可以相容
======================================================================
3’5 Grenada

可互換
100617465
100603204
100573971
100591286

======================================================================
3.5″ SATA. 7200.12, slim Pharaoh

可互換
100532367 rev B
100535704 rev C

=======================================================================
可互換

100397877
100349359

========================================================================
7200.9 TONKA2

可互換
100367028
100404226

=========================================================================
Seagate Barracuda 7200.10

可互換
100406937, REV B, CPU: LSI 100404226 YUMACPA2, VCM: SMOOTH 100369972
100406533, REV A, CPU: agere 100404225 YUMACPA2-E16, VCM: SMOOTH 100369972

Вместо 100406533 была поставлена 100406937.

==========================================================================
2,5″ SATA, Wyatt

可互換
100656265
100660535

===================

Barracuda LP
ST31500541AS
pcb 1000535537 rev A
LSI B5502C20 0915T 1984717

7200.12
ST31000528AS
pcb 100535537 rev C
LSI B5502C30 1047T NN3P011
============
Barracuda LP
ST32000542AS
PCB:100536501 REV A
проц:V60131
SEAGATE
CCZZ001TQ20
крутилка:SH6968B A

Взаимозаменяема на
Barracuda LP
ST3150541AS
PCB:100535537 REV A
проц:LSI
B5502C30
SEAGATE
1007T NN1R184
крутилка:
smooth
100536983
==================
100588584 совместима с 100611631 от Seagate Thin ST320LT000
==============
3.5″ SATA. 7200.12, slim.
100532367 rev B = 100535704 rev C
=================================
100397877
100349359
可互換
100475720
100466725
可互換
===============

на Grenada ST1000DM003
FW: HP36
FW: AP18
плата 100717520 REV B ( LSI_B69002V0, Winbond_W9751G6KB-25, SMOOTH_DILLON_SEAGATE_8NZK8_VA_D )
успешно прижилась
плата 100687658 REV B (LSI_B69002V0, Winbond_W9751G6JB-25, SMOOTH_DILLON_SEAGATE_7803A_V5_D)
от Greneada ST1000DM003
FW: CC46
В обратную сторону тоже все работало исправно

网友:
两个同一型号才有戏

网友:
这个不但要找到同样型号的主板,还需要把旧的主板bios芯片换到新主板上才可以用

网友:
可以换的,上面有版本号的,按照版本号搜,或者直接搜硬盘型号,买一个好硬盘回来,拆板子

网友:
以前相同型号换过不用刷BIOS   现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