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4款LED球泡灯的拆解评测

楼主(2025-08-05):
我在地下室发现了几款以前换下来的LED球泡灯,现打算拆解给展示一下内部的用料与设计。本文介绍4款LED球泡灯,其中2款是国际大厂飞利浦的产品,余2款为国产产品,其中一款采用了陶瓷灯头,另一款是插脚泡(严格来说是灯杯),见下图:

第一款是国产陶瓷泡:

功率3W色温5000K,灯头是陶瓷做的,灯罩是玻璃透光罩子:

砸开玻璃罩看看,里面的灯板为铝基板,绝缘性能与散热能力良好:

内部灯板是这个样子,铝基板固定在陶瓷骨架上,由陶瓷提供散热:

敲破陶瓷灯头看看,里面的电路采用了传统的阻容降压电路:

阻容板子很小巧,输出线为硅胶线:

灯头侧面看上去是这样的,陶瓷骨架很厚:

输入端有保险管,滤波电容容量39uF,耐压100V,对于3W的球泡灯来说绰绰有余:

降压电容为105J(1uF):

电路板底部的电阻和整流桥为贴片:

总体评价:早期产品,采用了陶瓷灯头和玻璃灯罩,散热较好。内部采用了阻容降压方案,虽然逊色于开关恒流驱动,但足以满足小功率灯板的驱动需要。得分:三颗星(满分为五颗星)。

第二款是小飞利浦,外观见图:

功率6.5W色温6500K:

里面的灯板是7颗灯珠串联,灯板以接插件供电,方便装配:

拆掉灯头:

拆掉灯头塑料:

里面靠铝杯来散热:

露出里面的驱动:

输入有保险电阻,安全性较好,驱动结构较为简单,滤波电路是π型结构:

反面部件:整流桥,驱动芯片,续流二极管等。驱动芯片型号是BP9916B,它通过电感串联在光源中,与电感配合达到限流的目的:

总体评价:这款产品内部电路简洁,元器件用料较好,集成度高,能降低故障率。灯板与驱动器通过插针连接,能提高装配效率。得分:五颗星。

第三款是大飞利浦,这款球泡灯外形较前一款大:

功率4W,光效6500K,功率较小飞利浦小(这一点令人意外):

内部灯板采用了方形灯板,7颗灯珠串联,散热同上一款为铝杯散热:

取掉灯头,方便拆卸驱动:

驱动看上去很复杂:

这货竟然连个芯片都没有?

开关管型号4520,底下一行小字是QJR1R6:

驱动正面用料充足:

输入端有压敏电阻和保险管,电路保护措施比较好:

滤波电容63V220uF:

输出电感:

0.1uF薄膜电容:

拆下灯板,令人意外,没有硅脂?两块铝板硬碰硬导热,这么硬核吗?

这是用于散热的铝杯,散热面积比较大:

总体评价:这款LED球泡灯采用分立元件,与常见的产品不同。虽然集成度不算高,但元器件做工与选材较好,保护措施完善,器件排布规整,散热良好,也是一款很不错的产品。得分:五颗星。

第四款是国产插脚泡,功率为3W,其设计用于替代卤素插脚泡:

灯杯部分,铝制反光碗+塑料片:

灯头为插脚,用于连接到陶瓷卤素灯座:

打开灯杯:

铝制散热器,雪花一样的造型:

灯珠为n合1的cob高压灯珠,小时候小霸王游戏卡带上的牛屎芯片也属于cob封装:

驱动器是常见的恒流驱动,外面有玛拉胶带包裹,提高了安全性:

电容是400V4.7uF:

芯片型号是BP9021,板子上外围元件很少:

总体评价:这款国产LED的灯板采用了COB一体化设计,散热采用外露的铝散热器,配光和散热效果较好。电路中规中矩,设计上优于第一款阻容降压的产品。得分:四颗星。

补充内容 (2025-9-28 04:30):
第3款球泡灯大飞利浦的色温为6500K,不是光效。

网友:
各有各的特色啊

网友:
让楼主损失了一把。

网友:
以前的灯泡比现在用料做工都实在太多了

网友:
测评辛苦,加分 加分

网友:
自己用鳍片式灯体做了几个9W的球泡灯,下来丢在一边一直吃会中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用料做工实在太多了

网友:
这只能算是拆评展示,没测一下哪?

网友:
自改小了LED电流以后,灯就不坏了,感觉没事了,以前二三个月坏一个。

网友:
早期产品做工都比较保守,尤其是陶瓷散热的,又是陶瓷又是玻璃,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小个子飞利浦6.5瓦设计最节约材料,6.5瓦只给用了7颗1瓦灯珠,太压榨灯珠的极限了,还有那么小个头的铝杯,电容也非常靠近灯板,寿命肯定不如大飞利浦。   大飞利浦个头大了,散热好了,功率还小,电容最怕高温,给设计在了灯口内部,最远离灯板的位置。它的寿命肯定是长久的。

网友:
怎么感觉似曾相识

网友:
质量还得飞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