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泰圣TS-U6全自动万用表拆解

楼主:
老爸退休后喜欢鼓捣一些玩意儿,以前教过他用转盘万用表,但是考虑到安全,还是选一个全自动无电流插孔的表,比较省心,反正老爹也就测测电压和电阻,够用了。拼夕夕15块钱包邮,前几天刚买今天就送了我张5元无门槛,很烦,不然还能10块钱包邮。

看下参数和功能,我选的无电容的,老人家用不到测电容。这个全自动表的最大优点就是有手动切换功能,有些时候0.几v的小电压全自动表识别不出来。电阻没有小数点,精度1欧,一般用够了,反正无非就看看电线通不通断没断。

两节7号电池,让我一眼看中这个表的就是电池盖镶嵌的铜螺丝,廉价表中不常见,说明做工态度上很认真。

软皮套,比较耐磕碰,屏幕有硬窗口保护,耐用性还是可以的。

电路板上是弹簧接触电池仓,这个设计在廉价表中也是很少见的,大多都是弹片或者引线。电路板其实挺厚的,有1mm的样子,6颗固定螺丝,靠谱。一颗牛屎应该是7501芯,预留的8脚芯片焊盘,可能是给0660或1106芯通用的电路板。

这种全自动万用表主打的就是安全,输入就是大电阻,绝对不会炸机。输入电阻有点大,15兆欧?挺奇怪的。

输入电阻分成2路,右边四个共400k欧,左边三个共0.99M欧

但开机后交直流电压档内阻只有280K欧,额这个,测220v的话,发热0.17瓦,还算安全吧,电流0.78ma,这个电流多少会有点大了。

交流电压,跟zt102一模一样

直流基准电压,很准,跟zt102基本一模一样,不愧都是7501芯片的机器

电阻测量,大致差不多能用就行了。

结束,谢谢

网友:
做工还是差了不少。

网友A:
楼主牛。我可不敢给我爸这些东西,问他吧倒是也会用,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整出个幺蛾子来。曾经把理发器插上充电然后老两口就出去玩了,回来已是4个月后……路上倒是想起来了,打电话问我能把家烧了不?!

网友:
都简洁,难道这就是大道至简吗

网友:
竟然是铜脚电阻,好评再买一个,然后退掉前一个

网友:
这个价格是可以啊

网友:
这就是炮灰的价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我可不敢给我爸这些东西,问他吧倒是也会用,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整出个幺蛾子来。曾经把理发器插 ...

充电时人不能离开,即使是我给电池充电,也不敢离开家。这个表移交给老爹后就把锂电池扣走了,换成普通碱性电池,反正他用得少,指不定5年都不用换电池。这表安全防护还是没问题的,就是表笔垃圾,换了副优利德表笔给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时人不能离开,即使是我给电池充电,也不敢离开家。这个表移交给老爹后就把锂电池扣走了,换成普通碱 ...

理发器里是镍氢电池,电流也小,没什么危险。实在不行就只能找物业和派出所帮忙开锁了

网友B:
没想到你不买兴泓维,而买了这个
这个跟安能的M126长得满像的,不知道是不是马甲?

网友C:
讲真,我是不敢给老父亲买这种表,万一哪天没事捅一下强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你不买兴泓维,而买了这个
这个跟安能的M126长得满像的,不知道是不是马甲?
...

兴鸿雅最便宜只到19元,尺寸这样大一些,棱角比较明显,不够圆润。两者功能上完全一样。这类用同样芯片的全自动表基本都是换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真,我是不敢给老父亲买这种表,万一哪天没事捅一下强电呢

这种就是拿来捅220v的,输入由多个分压电阻串联,隔得很开。从设计上来说永远不会炸,只会坏,安全性可以。

网友D:
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是1块钱包邮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兴鸿雅最便宜只到19元,尺寸这样大一些,棱角比较明显,不够圆润。两者功能上完全一样。这类用同样芯片的 ...

最近看到一个民昊108D,27块钱左右,

长得跟汉研108D,安能M21,胜利990B 一个样
本来还打算买一个来摸一下,但看到跟安能一个样就心凉了一下,还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是1块钱包邮的东西吗?

羡慕啊!

网友:
退休没事了先用着炮灰表

等熟练了再买个品牌货

网友:
不如上 fluke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