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想学习视觉识别,需要什么软件呢?

楼主:
谢谢了,新人

网友:
数码3段的新人。

楼主:
什么钓鱼?
最近感觉工作不保,裁员一轮又一轮,想学点视觉识别,搞点技术

网友A:
看那个方向,先网上下个教程一点一点学吧

楼主:
这个好像是底层软件

网友:
OPENCV 需要通过已有算法结合实际应用来构建识别程序, VISION PRO简单很多 拖动模块 调整参数即可  Halcon要稍微难一点,但是OPENCV不要钱,也比较底层 如果OPENCV搞会了 其他也就不难了,现在每家摄像头厂家都有自己的软件,也比较简单上手,我建议是opencv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方向,先网上下个教程一点一点学吧

想学点自动化识别、检测一类的,结合流水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