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今日签到够前排,简单拆修华强北S9 ULTRA配套的无线充电器

楼主:
如题,今日签到比较早啊,竟然到了前十的位置,不错不错。

这个无线充,是配套华强北那个S9 ULTRA智能手表的。充电磁吸,手表背部发热还是挺明显的。
可惜那个S9 ULTRA目前依然是屏幕无显示(但有背光)的状态,而且上次自己用一根略长(约50cm)的MICRO USB口的充电线替换了原先有点爆皮的短线(约15-20厘米)导致VCC端的铜箔覆面脱落(重新焊到临近的一颗贴片电容的端脚上)。

这两天想拿出来用用,发现没有反应,手轻轻一拽,好嘛,线头松动,毫无疑问,肯定是被扯掉了焊点,不过没短路倒是幸运的事。

那就拆了呗,重新焊接,并设法适当固定或缓冲。

相对比较轻松的开了底盖,可以看到一颗辅助固定的磁铁,断了线头的充电线,以及一块蓝色的PCB板及少量元件,线圈那一侧就不强拆了,万一破损或挂了就得不偿失了。

焊接这个不难,又对比看了内部空间及卡扣,决定给线在内部绕一圈再从预留卡口处引出来。

然后在缺口及卡扣的位置打一圈胶,用重物压平放置几分钟固定。
大致是下面的位置以及粘合后的效果照。

通电试试没有短路或断路,空载(不放置待充电设备)时候的电流大概有70毫安,如果是工作状态,峰值则大概从200-270毫安制剂的样子,随着重入电量增加,电流也会逐渐减小。
用睿登USB测试器简单测了下用充电头以及笔记本USB口输出的情况,充电头的电压略高,不过无线充的空载及工作电流变化不大,造成的压降不是特别明显。

管他,能用就行,下一次看情况能不能适当修复这个S9 ULTRA的屏幕,简单试了充满后不去特意调节或连接测试,大概坚持个6-7天的待机记录是可以的(哦,忘记了我又把原装那个小电池焊接回去了,还有振子以及扬声器,但是MIC那个地方没卸掉,直接焊接不太可能),如果取掉屏幕背光及振子这些应该会更省电。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结构挺简单的。

网友:
华强北无所不能

网友:
今日签到NO 1 。

网友:
无所不能的华强北

网友:
电路板上印线圈少见,以前是上层铜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