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感温头损坏的特例,高低温反复几次后短路失去感温能力

楼主:
(图片)

网友:
哈哈,电烙铁加热动刑,导致热敏电阻昏迷,办法是——泼上一瓢凉水!

网友:
没有耦合器高的啊

网友:
超出界线了。

网友:
是不是烙铁温度太高了导致损坏,烧水只是100度,当然也可能反复热胀冷缩导致物理损坏。

网友:
电水壶的使用寿命都不长。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楼主的表真好。

网友:
近期的500型表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耦合器老化,还完还是一样的,温度能看出来飘忽不定直至失效,感觉是特例一般不这样坏。损坏后常温也是短路

楼主:
火眼金睛

网友:
记忆金属的性能下降了

网友:
“用烙铁”不是要了热敏元件的命了吗,又不是热电偶,它是去水里感温的好吧~水温会达到烙铁的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