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展示样机的保镖,拆解朗鸿SI3.6平板电脑防盗器

楼主:
平板电脑防盗器介绍:平板电脑防盗器由报警主机、报警接线、3M胶等组成的电子防盗装置。平板电脑防盗报警器是专为数码产品设计的物理防盗设备,核心组件包含报警主机、报警接线与固定用3M胶,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专柜、数码卖场及展览场所。该装置通过无线传输技术实现防盗监控,触发时可发出110分贝报警声,有效传输距离达50米,后备电池断电不影响功能

全套的SI3.6朗鸿平板防盗器清单的东西很简单但是我拆的是全套设备可以独立使用

包装内的附件的比清单上多了几样

附件组合  供电电源 平板底座  平板防盗连接线 带触摸笔的平板防盗连接线

设备电源 电压5.5c 3a  5.5v电压应该是考虑线损了吧比常用的5v电源电压高了一点

供电电源与供电线的连接插头 带锁定的更稳定 但是不好买到规格不是常用

平板底座 是用双面胶固定粘贴在桌面的

平板防盗连接线与带触摸笔的平板防盗连接线 线的定义不清楚 不解刨了 毕竟还是新的

平板防盗连接线与带触摸笔的平板防盗连接线 各个接口

平板防盗连接线带卡口的能拆开方便更换手机

拆开卡口后的样子 注胶工艺 放拉扯

与平板或者手机粘贴的固定卡片

这是触摸笔的防盗插 上面有按压开关

带触摸笔的平板防盗连接线为了扩展连接防盗模块的接口采用的三通设计

平板接口就简单了 固定的无法更换只能撕胶

附带的贴纸 不是双面胶 单面透明贴 没想明白贴哪里 感觉是贴平板接口哪里的 可是贴了防盗线上双面胶的作用就没用了吧

主角登场 平板底座主体

底座上的防盗模块 卡上去的 拆不拆底座都能扣下来方便更换

拆下防盗模块与防盗模块固定架子的样子 剩下的这就是铝合金的平板支架了

拆下来的防盗模块与防盗模块固定架拆完了才发现螺栓只是固定防盗模块固定架子与铝合金支架的

拆下的拆下防盗模块与防盗模块固定架子的样子  防盗模块两种供电模式 一种是电源线供电另一种是防盗模块固定架子供电 用触点供电

拆解防盗模块先看到的就是主板与一个大号蜂鸣器

防盗模块供电触点采用的弹簧片连接

防盗模块主板 因为体积主板很薄

防盗模块主板上的芯片有的能查到资料有的查不到
这是bk2461 芯片带内核的51单片机加上2.4grf功能支持sdk开发

这个是什么就找不到资料了 有大佬知道吗

一个大号蜂鸣器 声音是真不小啊

最后看下一个供电锂电池 防止断电无声

继续拆解全套设备 防盗器遥控器也要拆解除警报音的遥控器 设计简单就一个消音键

背面写了一些注意事项

拆开后的样子 使用普通的七号电池

主板很小只有遥控器三分之一的大小

遥控器主板上的芯片与晶振

高性能 HR7P RISC CPU 内核, 79 条精简指令集

  • 应用领域:电磁炉主控、移动电源、电机驱动、小家电等
  • 工作电压范围:2.5V ~ 5.5V
  • 封装:SOP20,SOP16
  • IDLE电流:5uA Typ.
  • 动态电流:2mA@16MHz,Typ.
  • 系统时钟工作频率最高为20MHz
  • 内部16MHz RC时钟,全温度频率精度±3%
  • 最多17个I/O和1个输入端口
  • 8K x 16bits Code Flash(512 x 16bits Date Flash 可选)
  • 1K x 8bits SRAM
  • 支持ISP,IAP,ICD功能
  • 一个8位定时器,三个12位定时器
  • 三组带死区互补的PWM,12位分辨率
  • 一组可编程脉冲发生器PPG
  • 一路UART
  • 一路I2C总线,只支持从动模式
  • 五个模拟比较器
  • 一个高精度参考电压源VREF 1.8V/2.6V
  • 一路运算放大器OPA
  • 一个ADC,12位精度,15通道
  • 低电压检测模块LVD

又一个找不到资料的芯片  看各位大佬的本事了

全套SI3.6朗鸿平板防盗器拆解结束  下面是番外篇  拆一个配套模块
单独的模块没有供电线 只能装供电底座使用

拆解开始 拆解与上面模块不同螺栓是隐藏的在双面胶下面

配套模块拆解出的主板 也是同的薄板

配套模块的锂电池相比上面的容量少一些

配套模块上的芯片特性  芯片不同但是功能应该是一样 只是集成度不如上面的

HT66F3195 8位MCU单片机 内置 EEPROM A/D Flash 单片机

BK2425芯片是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2.4 GHz的GFSK收发器,被广泛应用于无线PC外设、无线游戏手柄、远程控制等领域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我以为是拆平板,结果是拆了个防盗器。

网友A:
太长没看全,原理是不是检测一根线的通断来作为报警信号?

网友B:
电源一方面给防盗器供电,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展品充电。
猜测是当展品断开或者笔开关断开会触发蜂鸣,直到或者重新安装展品、或者人工遥控干预,蜂鸣器停叫。
重新安装展品有可能不会使蜂鸣停叫

网友C:
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长没看全,原理是不是检测一根线的通断来作为报警信号?

对手机的或者平板的tpc线插上了出现提示音就不能拔了   无论是拔手机上的或者模块上的都会出现提示音  设备断电提示音锂电池供电继续响  想停止只能用遥控器消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检测的

tpc电源线不能拔  只要拔了就响了

网友:
原理简单,设计很周到。

网友:
加了遥控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
再利害的机器看得靠“牛马”看管才有效!~

网友D:
是拿走了报警还是拔掉插线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拿走了报警还是拔掉插线报警?

拔线断线都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一方面给防盗器供电,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展品充电。
猜测是当展品断开或者笔开关断开会触发蜂鸣,直到或 ...

对重新装没用必须要用遥控器关闭

网友:
是不是把平板拿走它就响呀?

网友:
见到过一款机械开关的,拿出手机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