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在垃圾桶捡了一个德力激光笔,拆开看看

楼主(2025-08-06):
在垃圾桶捡了一个德力激光笔,拆开看看。

~~坏了,按了开关没反应,插上充电也没反应

~~只能拆开看看咯~~~

~~取下螺丝

~~慢慢撬一下就开了

~~按键

~~电池型号,电池已经饿死了......

~~电路板

~~既然电池饿死了,就把电池取了,扔垃圾桶,然后直接焊接两根电线

~~接可调电源,调3.7V供电,按下可以出光

~~重新把壳子装起来完事,网上搜了一下,这玩意还有一个接收机,插电脑上,开会的时候可以实现翻页,上一页下一页

网友A:
电池说不定还能冲进去?就扔了

网友:
这下又赚到了。

网友B:
再回去翻翻,得把接收器找到才能用。

网友:
电池饿死了并不是电池彻底报废了,绕开电池保护板直接对电池充电,充到二点几伏即可用原充电接口充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C:
功率几十w?可以驱狼吧?

网友:
不错,激光翻页笔,功能不错,PPT演讲必备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说不定还能冲进去?就扔了

已经试过了,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才充了40ma就4.1V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几十w?可以驱狼吧?

我用可调电源测试的,3.7V供电,电流有100ma

网友:
有些是带蓝牙的,不用USB接收器也能用

网友D:
笔上有放接收器的位置么?没有大概率就是蓝牙的,换个电池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上有放接收器的位置么?没有大概率就是蓝牙的,换个电池就可以用了。

有,接收器放屁股后面,就是那个螺丝孔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说不定还能冲进去?就扔了

是的,救一下试试

网友:
得力的东西,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回去翻翻,得把接收器找到才能用。

笑死,找到接收器,再看看有没有把电脑也一起扔出来了

网友E:
这玩意儿我需要,老师讲课时,我可以坐在下面帮他翻PP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我需要,老师讲课时,我可以坐在下面帮他翻PPT。

老师:我谢谢你哦~

网友:
赚了,不翻页当个激光笔也不错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绿色激光的笔不错。

网友:
没有接收器,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