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拆奔腾小马原厂大屏车机加大电容摩机提升音质

楼主(2025-08-06):
前段时间家里有个国补车,想着有政策就用掉吧,看了不少车型,比如吉利星愿,埃安UT,零跑T03啥的,还有更便宜老头乐系列,比如糯玉米,吉利熊猫,宏光miniEV等,后来试驾了一番,感觉奔腾小马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便宜,手头确实没钱啊,论实用性的话,都差不多的,都是市区代步,所以最后选择了奔腾小马222kM.正好赶上2025款清仓了,配置不全了,本来不想要带大屏的了,结果没有合适的颜色了。最后不得不为了心仪的颜色选择了带大屏和行车记录仪的,贵一千块。原本我是想自己加个安卓大屏的,这样没得折腾了。

大屏是创维的酷开系统,有可能整机也是创维代工的,此车机并不像传统的导航,倒是很象个安装在车上的平板,除了喇叭好像跟车子其他部件都没关系,运行速度还可以,刷抖音没问题,我儿子还在上面玩迷你枪战精英。感觉CPU也不算很差

还是忍不住想拆开看看折腾折腾,所以就从车上拆下来了

悦品JOYlife中控车机大屏总成

然后是拆机,拆掉所有的螺丝还是严丝合缝的,研究了半天还是找到突破点拆开了,看屏幕的编号,101开头的,应该是10.1寸屏幕

主板出乎意料的小,正面的元件不多

主板正面主要是接口,还有几个供电电容和电感

主板上印有配置信息,CPU是联发科的MT8786V,内存3+32,基本够用,应该不是车规级的芯片

背面看下,全部都是焊接的屏蔽罩,无法拆开

正面的最左侧的屏蔽罩是功放芯片,可惜整个板子所有的屏蔽罩都是焊接的,不好拆,也懒得拆了

想方设法的拍到了功放芯片上面的丝印,但是没查到是哪个芯片,芯片是TSSOP28的,有可能是TPA3110?丝印最上面一行是6D15,中间是E9T02(或者E9TO2),最下面是UP624,有懂得大哥指点一下,这芯片可以升级一下不?

侧面还有个小板,带2.5mm的音频接口,我看着像是后摄像头的那种接口,拆出来看下果然是标有AHD,应该能加AHD摄像头,只是机器里面没有相关的APP

拆都拆了,本来想研究研究改功放芯片的,但是不确定型号不好改。就先加个大电容吧,找到了以前的ELNA的4200uf的电容,给这个机器用绰绰有余了,原机三个主电容加起来才300uf.而且车车就两个4寸的全频喇叭

大电容并联一个WIMA的0.1uf,焊到主供电上

另外加两个散热片,差不多是在CPU和内存的背面区域

装回去,正好没有干涉

然后试机,没想到只加了这个大电容,效果还挺立竿见影的,以前那种浑浊感没有了,人声清晰了,低频增强了

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做做车门隔音,然后换换两门的喇叭,也不改6.5寸了,那需要切割车门。原位替换4寸喇叭已经准备好。

欢迎各位兄弟讨论指导。

网友A:
那个排线竟然那么弯弯绕绕~,另外你那个散热片就那样粘起来,时间久了会掉,到时候会短路里面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排线竟然那么弯弯绕绕~,另外你那个散热片就那样粘起来,时间久了会掉,到时候会短路里面的元件 ...

散热片问题不大,它是垂直向下的,而且用的导热硅胶,固化以后往下拆都很难拆

网友B:
代步车很不错了,反正比摩托车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步车很不错了,反正比摩托车好多了

是的,在市区开太爽了

后续:拆奔腾小马无屏行车记录仪加时钟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356-1-1.html

网友:
落地多少价位?

楼主:
国补后含保险1.3吧

网友C:
同问
好像那时候这车很火,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好像那时候这车很火,主要是便宜

今年也很火啊,挺好玩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D:
大屏真的那么好用?雨天晚上开车会不会像有人拿灯照着眼睛,感觉都看不清

网友E:
这车如果用外面的桩充电,急死个人,家里有桩的话无所谓。配上峰谷电价,出行成本那是非常低。
这个大屏和山寨安卓有得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屏真的那么好用?雨天晚上开车会不会像有人拿灯照着眼睛,感觉都看不清 ...

还行,晚上自动切换深色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如果用外面的桩充电,急死个人,家里有桩的话无所谓。配上峰谷电价,出行成本那是非常低。
这个大屏和 ...

家里有车位,自己安了个充电桩,晚上回去充上就行,回老家不到一百公里,也够了。能满足我90%的出行需求。成本很低,四五分钱一公里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补后含保险1.3吧

为什么这么便宜,你是油车报废补贴2W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国补后含保险1.3吧

1.3W?不需要上牌的那种么?续航能达到222k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这么便宜,你是油车报废补贴2W的吗?

是的,油车报废国补

网友:
我姐才把她十几年的雪佛兰换成五菱宾果了,国补后两万。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W?不需要上牌的那种么?续航能达到222km么?

需要上牌的,正儿八经的电车。现在夏天开着空调,达不到222,一百八九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补后含保险1.3吧

保险多少呢,看看大裸合到了多少钱。
青岛是灵动马222KM的28900-20000等于0.89W,交强险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