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什么下行网速相同的两个网络实际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楼主(2025-08-06):
在A处电脑下载一个百兆左右的文件,显示需要3小时。换到十多公里外的B处电脑下载只需要几十秒。测速显示两地的下载速度是差不多的。莫非家里用的是假宽带?

顺便说一下,前不久看一个数友说localsend软件在win7下不好用,我就在A处试了一下,结果每次下载到10M后就自动停了。换到B处电脑则毫无障碍很快完成下载。

难道运营商还会看人下菜碟?

A处的下载情况

B处的下载情况

AB两处的上传速度和网络延迟确实不一样,但这些参数对下载文件有决定性作用吗?甚至还能导致A处下载10M就停止下载的现象出现?

网友:
运营商限速,测速节点都是白名单所以测出来都合格,实际下载就呵呵了…

网友:
测速只能说明网络是正常的,但下载受很多因素影响,特别是国外的资源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哪家运营商?大家避坑

网友:
一个电信50M,一个联通20M,下载国外的资源,天壤之别,你们觉得哪个会更快?

网友:
首先你这样比较完全没意义,电脑配置不一样,宽带运营商不一样,IP地址不一样,寻址路径也不一样,目标网站的流量也不一样,目标网站的服务器流量也不一样,可以这么说,除了要下载的文件大小一样,其它啥都不一样,怎么能拿来对比?

网友:
通用速率,感觉电信的快

网友:
下载这事情比较复杂。假定A电脑连接的上一跳服务器是M,B电脑连接的上一跳服务器是N。 假定服务器上的下载缓存是7天。  B电脑下载的N服务器上的可能最近没有下载过,A电脑下载的是前不久别人刚下载过的缓存。

网友:
下载东西就是运气,不太关注它。

网友:
主要还是看限速问题,包括网络运营商对部分网址的限速,网址服务器对线路的限速,电脑本身的限速,路由器和支线网络的限速,支线用户拥挤度等因素.

网友:
不存在,这得看你用的什么下载软件,和要下载的软件的资源多不多。

网友:
应该说涉及的因素比较多,考虑单一的因素不全面,也就无法得出统一的答案.

楼主:
什么下载软件都没有用,都是edge浏览器直接访问同一网页,然后在网页上点击相同的文件下载链接。

楼主:
有兴趣不妨测试一下,点击图中画圈的那个链接,看看下载情况如何。

楼主:
其实单纯的慢倒无所谓,关键是这类下载速度只有几k的情况,大多都会在下载到10M时完全停止,无论怎么刷新都无法恢复。我的应对办法也很简单,不就是跑十多公里吗?就当锻炼身体得了。

网友:
下载速度有时候看出口吧,内网传输能跑满的不一定下载速度能跑满。

楼主:
在不同处所访问同一个网址,怎么判断出口是否相同呢?

网友:
运营商限速,测速节点都是白名单所以测出来都合格

网友:
下载速度和你测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