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电容,同样容量,体积大小有什么差异

楼主(2025-08-06):
MLCC电容,同样容量,体积有大,有小,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
耐压值不同

网友A:
体积越大~寿命越好,漏电越小,甚至温度影响也越小,并且大电流下发热小,电流承载能力高,本来MLCC就是在里面一层层叠加很多极板和绝缘,这样垒起来的
那么体积越大,其他参数都一样的情况下,里面各种参数都会受体积影响,并且不可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越大~寿命越好,漏电越小,甚至温度影响也越小,并且大电流下发热小,电流承载能力高,本来MLCC就是在 ...

哈哈,就是说越大越好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说越大越好呗

也不是,太大了也不好嘛,反正我MLCC电容都是0805起步,电阻就0402或者06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说越大越好呗

给自己能用电解或固态的坚决不用MLCC。

或者骗钱的项目,或给客户的计划报废项目可以选择MLCC

网友:
和耐压有关系

网友:
MLCC电容,体积越大,耐压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自己能用电解或固态的坚决不用MLCC。

或者骗钱的项目,或给客户的计划报废项目可以选择MLCC ...

怎么这么说呢?

网友:
他觉得不耐用,确实有质量问题,但是主要是节约成本没有选择给耐用规格的,现在很多电路板几乎没电解电容器了。

网友:
感觉跟耐压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太大了也不好嘛,反正我MLCC电容都是0805起步,电阻就0402或者0603

除了高于5.5V的电路会用0805@10UF,低于5.5V我都用0603@22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自己能用电解或固态的坚决不用MLCC。

或者骗钱的项目,或给客户的计划报废项目可以选择MLCC ...

求推荐稍微好一点的mlcc品牌。以前听说有坑,把自用的国产的都换成三星的了。这下好了,听说三星也有坑,啊啊啊。。

网友D:
片式电容(亦称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LCC)
搞中文,也让我们普通 人学习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片式电容(亦称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LCC)
搞中文,也让我们普通 人学习下咯。 ...

哈哈,我不懂外语

网友:
MLCC电容?原来就是贴片电容,在很多电路里,这玩意坏了外观看不出来,都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太大了也不好嘛,反正我MLCC电容都是0805起步,电阻就0402或者0603

0402那么小,好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0402那么小,好焊?

可能是因为年轻吧,眼睛看得见,手不抖,烙铁尖

网友:
MLCC芝麻粒

一颗顶两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稍微好一点的mlcc品牌。以前听说有坑,把自用的国产的都换成三星的了。这下好了,听说三星也有坑, ...

那就选全球第一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