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改造一台汇英HY-SP80EQ功放

楼主:
前段日子逛小黄鱼发现一台坏的小功放,只有一个声道响,心想就算修不好机箱和变压器也可以利用起来,于是就买了回来了,

到手后由于自己技术有限,发现坏的那个声道修不了,于是就打算从TB买两块板回来,死马当活马医,经过10多天折腾,最后改造成功,完美出声~~~

网友:
这功放多少钱?
邮费多少?
两块功放板多少?

网友A:
有对照应该比较好修复

网友B:
看上去很哇塞,机箱散热器变压器滤波电容都很不错。

网友B:
原机设计的功率应该比较大一些。

网友:
两块板结构一样,一好一坏,修理根本没啥难度啊,除非买不到关键零件。

网友:
现在功放在商品房用不开,体验不到放的效果

网友:
这是把左右功放板都给换了啊,只留了前级和电源部分,总体成本多少吧,说实话不如买个成品日产二手功放好听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看着都头大,但是还是值得修,故障原因慢慢查找

网友:
一看就是淘宝发烧顶级产品,秒杀xx万元的名牌

网友:
楼主为啥不慢慢维修啊   一个好一个坏对比查找故障

网友:
看起跟我家的功放的点同类,现在基本上都没用过了,闲置还占地方。

网友:
外观看不出来 原来里面用料那么好

网友:
这机器不错,直插比贴片好修,好改。

网友:
挺麻烦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放多少钱?
邮费多少?
两块功放板多少?

200闲鱼收的,两块板就9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对照应该比较好修复

这板子有模块的,而且上面还打了AB胶,又是贴片三极管,不好搞,所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很哇塞,机箱散热器变压器滤波电容都很不错。

是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设计的功率应该比较大一些。

原机用2对大管,后面改也是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