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荣事达FD-30L501电风扇 标60W 实测只有42W

楼主: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荣事风扇1档异响,症状是开1档转速明显不够,振动大,嗡嗡声,风力小,你拍一下电机,或者切2档马上就好了。

感觉像是电机缺润滑一样,某平台售后还是不错,马上换新,这刚刚换了一台,这不到一个月就异响的风扇,电机到底有多渣?忍不住拆开看看。
发现电机型号是 YSY-10  输出功率10W,奇怪外壳说额定功率60W的嘛。制造商是佛山市旭辉电气公司,透过缝隙看里面的线圈是金黄色的,但是有暗红色和金色两种线圈,这是纯铜的电机吗?启动电容400V 1.2UF

实测功率 1档34W 2档38W 3档42W,说好的60W呢,呵呵。

网友:
前两年买过一台荣事达,用了两年,柱子塑料轻轻掰一下就碎了,要重新支架回来,从此对这个牌子的东西无感了~~~

网友A:
风扇是合肥产的,电机不可能只有10W,标10W就是为了避坑。这类电机40W是比较靠谱的,电机40W的一般都是铝线。60W的是铜线(但是没绝对哈)

网友B:
现在电风扇都用铝线电机了

网友:
不会把无功功率都算上了吧

网友:
能转不烧就很OK了!

网友:
外标60,内标10W咋可能这么小的功率~够乱的

网友:
换新的好了吗

网友:
这种牌子跟南极人一样,到处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风扇都用铝线电机了

艾美特都用铝线电机了,你有啥办法,只不过人家铝线电机质量好点而已

楼主:
换了个新的,马上就好了,感觉质量太差了,下个风扇不能图便宜了,好歹要买标注的纯铜电机了,这个风扇嘛,能用3年就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合肥产的,电机不可能只有10W,标10W就是为了避坑。这类电机40W是比较靠谱的,电机40W的一般都是铝线 ...

谢谢指点,再问下,标10W为了避坑 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40W铝芯线电机 大概能用几年呢?上一个坏的我记得¥150买的纯铜电机,用了接近20年,看来还是得买100多纯铜电机的才耐用,我看这样子差不多的点击才卖二三十,确实便宜,整个风扇才卖60多,确实电机成本不会太高。

网友:
铝线的最多用3-5年,铜线的可用30年以上

网友C:
一个输入功率,另一个是输出功率。

网友:
感觉这个品牌的风扇还可以啊,前几年买了这个品牌的遥控落地扇,用的挺好,一直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输入功率,另一个是输出功率。

再怎么输入输出也不可能相差五倍,绝对起码有一个是错的。。。

网友:
用了多久了,启动电容容量如何了?

网友:
实测功率 1档34W 2档38W 3档42W,说好的60W呢,说明其虚标,不讲生产经营诚信!

网友:
这种垃圾贴牌货远不如永速靠谱 价格差不多

网友:
42W-60W=18W,帮你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