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简单点评三把电烙铁:JCD80w、#黄花60w、德佰龙150w

楼主(2025-08-06):
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三把烙铁,分别是:JCD80w(14元)、#黄花60w(15元)、德佰龙150w(26元),括号内的价格是pdd经常出现的优惠价。

先来个合影:

1 JCD 80w

这个之前坛子里讨论很多,性价比不错,重量89g,烙铁芯内阻130多欧,用936头,开机瞬间功率170w左右,加热快,很好用,体积小巧,不足是没有电源开关,线短。

2#黄花60w

这个黄花是东莞产的,明显比JCD的大一圈,重量131g

个人觉得这个性价比更好,有电源开关,936头,更壮更结实,烙铁芯内阻120欧左右,开机瞬间功率也是170w左右,推测这个应该比JCD80w的实际功率更大。

3 德佰龙150w

这应该是pdd上最便宜的150w大烙铁,烙铁头最粗直径10mm,芯直径6mm,内阻110欧,这个焊大家伙融锡堆比936头的那些有碾压性优势。

其实现在的普通烙铁电路部分同质化已经很严重,就一个电源开关的区别,其它就看舍不舍得堆料,尤其是价格下降和智能温控解决了大功率烙铁的干烧问题后对焊大件而言直接选大功率烙铁要远比选用那些采用各种高技术手段的小家伙性价比高,毕竟比“回温快”更高效的能力是“降温慢”,大烙铁天然的体积热容优势是一般小家伙不能比的。

网友:
谢谢分享,展示帖
烙铁就是工具,一般爱好者够用就好

网友A:
150W的用什么烙铁头,看着比936粗不少

网友B:
之前才进了2个调温的,10元左右,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才进了2个调温的,10元左右,还行,

没有显示屏,只是旋钮上的数值,大约在200多到300度位置就可以花溪,升温也算可以

网友:
再加点可以上C245了,,也就100来块

网友:
还是喜欢升温快的

网友:
真不错,相见恨晚啊,如果买个两三百的调温电烙铁才小几十块钱也没必要搞什么jbc

网友C:
通过这三把电烙铁初步判断:楼主是个动手能力特强的人,电烙铁都备有三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这三把电烙铁初步判断:楼主是个动手能力特强的人,电烙铁都备有三把啊! ...

怎么有点ai味儿?

网友:
不错,学到了,我随便买把特么还是4,5十,还没有这个好。

网友:
我用立创的积分兑了俩电烙铁,旋钮那种

网友:
现在这电烙铁可真便宜啊,想当年我买的智能控温的花了好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W的用什么烙铁头,看着比936粗不少

这个头子根部直径10mm,内孔6.5mm,烙铁芯直径6mm,光芯子就跟936头子一样粗,焊大件举重若轻。

网友:
控温差、回热慢还容易烧死头子。用 过白菜T12的,再也看不上这类烙铁。

网友:
楼主数显调温才10多块,俺怎么买一般烙铁都要10多块呢

网友:
自己diy个245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