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两台示波器对比一下并备份固件:安泰信ADS1102CAL、普源DS1042C

楼主:
这段时间心血来潮小黄鱼上撸了两台示波器,不包好坏,感觉挺便宜的买了两台对比一下。

一台安泰信ADS1102CAL。100M ,1G采样率。一台普源DS1042C。40M,400M采样率。
网上也没有固件,顺便拆下来做了一个备份。这样就不怕升死了。
FPGA温度也挺 高的,都贴了个散热片。

外观就不拍了,大家都见过了,看看里边吧。
这台是按键不能用,机子久了导电胶有少量粘在触点上了,擦干净就可以了。
DS1042C的全图。一个大的FPGA,加两个小的ADC。
DS1XX2CA/DS就比这个好了,四个还是五个ADC来着,忘记了。

触发部分。

3V 1KHZ 基准信息输出。

FPGA来个大图

系统信息部分,可以 改机号,也能通过组合键进工厂服务模式 可以改成100M的。
DS1XXX2M也可以只是M是单色也就是黑白的,C是彩色。
也能改机号和清空开机次数,开机次数好像存在24C那个存储器里边。不过没测试。

屏幕内侧的偏光膜老化了,不影响。

测下32.768KHZ 为啥下半块没有了???另一台也是这样。反正这个DS1302走时不准。

安泰信ADS1102CAL。1G采样率这台就是5个ADC了。

安泰信ADS1102CAL 主板全图
此安泰信的和做风枪焊台的不是一家。
搜的信息说是中电和一家私企合作的叫南京国睿安泰信

CPU部分,都是一样的方案,连板子都很像,听说那个年代的都是这样的。

3V 1KHZ 基准输出。有鼎阳的LOG.看网上的拆机说这台补上内存后能升成150M的。

这台是编码器不好用了,拆开清理了一下,不打算换了,买8个编码器还有50块钱。清理一下将就用吧。

机号在这个位置 ,倒着排列的,

这个位置应该是开机次数。
int型还是long int???,占32位,高位在后。我猜的也没测试。

两台机子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很多啊。

网友A:
仅仅是按键不能用,导电胶有少量粘在触点上了,这个还好修理

网友B:
闲鱼上的开机次数就是这样改的吧?学习了

网友:
这种老机器谁还去改开机次数,新的都卖不上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按键不能用,导电胶有少量粘在触点上了,这个还好修理

运气还不错,两台都不算问题,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的开机次数就是这样改的吧?学习了

像我这样用的开一次用一两分钟就关了。
但是公司用的开一次用一天。还有开一次一个星期半个月不关的。
我觉的记录开机次数没啥用。

网友:
开机次数不在tsop48固件芯片里,在bf531边上USB边上那个8脚的铁电储存器里面,其实当年很多示波器都是一样的方案结构,硬件基本上一样,只是部分布局不一样,有的则是板子布局都一模一样,2e后缀的需要通过刷芯片和串口实现,2c系列后缀可以通过按键选择型号

网友:
处理一下,再卖了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看清楚了这两台示波器的肠肠肚肚了。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修好不错

网友:
我买的拆开一堆扔那里一年了

网友:
“屏幕内侧的偏光膜老化” 我自己用的屏最近也这样了。也没想过弄,刚好到这学到。

网友:
看着做工都挺复杂啊

网友C:
楼主手指位置是输出方波吗

网友:
示波器终于白菜价了!

网友D:
一直想有个示波器,二手的又不敢买,新的又贵

网友:
备份固件,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指位置是输出方波吗

是的,那两个铁片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有个示波器,二手的又不敢买,新的又贵

小黄鱼上有普源DS1022M还是42M。单色屏的二百多包好带探头的。我觉的这个型号单色二百多价格合适。
忘了,补充一下,这个系列,DS1XX2M/C/CD/MD. M是单色屏,C是彩色屏,D是带16通道逻辑分析,
也就是DS1022/1042/1052/1072M/C/CD/MD都可以 通过组合键进服务菜单改成100M的。
就是买20M的就可以 白膘到100M. 由于ADC芯片只有两个,也没空余焊盘采样率只能是4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