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懵了~这宇瞻固态盘是啥主控,怎么短接刷固件点在哪?

楼主:
已经试了了背面的四个焊点短接~

网友:
确实不好找,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先找2246xt的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B:
现在盘是怎么个情况?不认?我猜这个是sf2241或2281

网友:
好了说一声,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盘是怎么个情况?不认?我猜这个是sf2241或2281

没找到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2246xt的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

没找到ROM短接点....有工具也没法识别...

网友:
我有个宇瞻的dom盘是群联的主控,试试用群联的id工具看一下

网友:
开不了别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