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V22D_S905L3S(B)芯片-安卓9.0-线刷固件包

楼主:
创维E900V22D_S905L3SB芯片-安卓9-线刷固件包(适合原系统,刷机时请勿勾选两个擦除)

线刷方法:

E900V22D-S905L-3ˢ-B型号线刷升级工具
要用2.2.5版本或者2.2.7版本,其他版本无法成功升级

打开刷机工具,并导入机顶盒升级固件,刷机工具右上角打钩处全部取消(即使打勾也是 一般√上  别√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首次开机比较慢,第二次开机就快了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7《创维CW固件合集》> 《E900V22C/E900V22D 》通刷包 >《S905L3S/S905L3SB  芯片》可通刷

网友:
刷完干净了许多,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