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波士顿5300去掉3串后用铁塔保护板使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5-08-06):
新买的绿源电瓶车,型号应该是Moda2-QL,家里有老的电池波士顿5300的8并16串,用的不多衰减很少,一致性很好,舍不得扔。
于是去掉3串用在了新车上,用的拆机铁塔保护板。
16串的时候电池一直很均衡的,7月26日换了保护板之后电压也挺正常,电压3.6V左右,压差最大11mv,后来充了点电又用了点,在7月31日以下电压的时候充电。
此时压差正常,最大12mv。

8月1日早上充好电之后电压如下:13串电压稍高,最大压差28mv。

然而骑行几天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很均衡的电池,13串电压比其他低了不少,最大压差47mv。

以为是保护板问题,是不是第13串漏电。
但是8月4日再次充电后,还是13串电压高,那就不是13串漏电了。
这种现象(满电的时候电压高,没电的时候电压低)看的话,是13串容量比其他的小。但实际上之前一直都是均衡的,不太可能出现电池突然衰减的情况。

有一种可能,听说波士顿5300循环后会微鼓,我以前充电电压最高4v多一点点,因为充电电压一直比较低因而没有鼓,但这次充到了接近4.1,会不会造成了微鼓,导致有个别连接片拉断了?

另外,这板子均衡好像没用,我当时试验显示均衡中但均衡电阻不发热。

网友:
这板子均衡电流不大

网友A:
需要上位机设置的,可能是50mv才启动均衡。。。
另外就是,好好的人噶的一个个的,凭啥电池动态使用不能坏呢

要不要来搞一个热成像看看是不是均衡电阻工作了你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上位机设置的,可能是50mv才启动均衡。。。
另外就是,好好的人噶的一个个的,凭啥电池动态使用不能坏 ...

设置了15mv启动均衡的。

充电前几天还好好的,应该不至于很快就噶了的。
均衡先不管了,以前几年基本没有均衡,电池压差都没怎么变化

再观察几天看看吧

网友:
估计板不行

网友B:
估计是有一路均衡电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一路均衡电路漏电。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漏电。
但是如果是漏电的话,再次充电后应该还是13串电压低才对,所以不是漏电

网友C:
电芯温度啥情况,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温度啥情况,不对吧

温度不用看,用过这个板的人都知道,没有接热敏电阻

网友D:
这点不平衡性算正常吧,可能你多虑了,这么多电池在一起高矮胖瘦以及使用造成的衰减都会造成容量不一致,这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E:
波士顿电池单颗内阻是多少毫欧?最大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不平衡性算正常吧,可能你多虑了,这么多电池在一起高矮胖瘦以及使用造成的衰减都会造成容量不一致,这 ...

没电或者满电压差大正常,3.6、7v的时候不应该这么大压差的。而且我好几年了都是10mv内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士顿电池单颗内阻是多少毫欧?最大放电电流?

新的是15mΩ左右,持续放电13A

这个电池寿命挺长的

网友:
波士顿是有名的耐操啊

网友F:
干嘛去掉3串?一般超压一个电瓶没事的,还是直接用控制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去掉3串?一般超压一个电瓶没事的,还是直接用控制器保护?

主要不是我骑,超压后车上电量显示就不准了,老娘们骑没电了还得我去推车

网友:
17楼具象化了

网友G:
这板子均衡电流小,才几十毫安的,你这应该是那一串比别的容量低,差别不是好大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均衡电流小,才几十毫安的,你这应该是那一串比别的容量低,差别不是好大将就用吧 ...

用了一段时间,压差基本上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漏电,从表现看确实是这一串容量比其他小了。但是不知道小了的原因,因为之前一直都正常的。
突然小了,并且如果没有进一步恶化的话,我估计就是我猜测的有一并脱焊了。等天气凉快了拆开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压差基本上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漏电,从表现看确实是这一串容量比其他小了。但是不知道 ...

还是大单体好点,我用的沃特玛32650组的一组5并20串,有一节内阻大,骑行中突然断电,后来拆开看那一串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