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1寸的PVC管能折弯吗?

楼主:
想折一个存水弯,不知道有无办法?

1寸的直通刚好能接洗手盆下水管。

网友:
能加热弯,但必须穿弹簧撑着

网友:
我觉得太细了,会导致排水慢……

~~~~~~~~

网友A:
折弯不如某宝上买个配件,方便美观。

网友:
把pvc管子灌满细沙 两头堵紧,再用火烤折弯,,,,, 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不如某宝上买个配件,方便美观。

非常赞同

网友:
pvc管折不了弯,或许半径1米以上可以热折?有现成的下水弯成品专门解决这类问题的。

网友:
别用这种弹簧钢折弯啊,容易积存污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不如某宝上买个配件,方便美观。

有合适方便接驳的吗?

网友:
能折,像二楼说的那样才行,我现场看过折来紧急用。个人我还是认为买现成的好,又不贵

网友:
1寸的存水弯?市场上最小的是50的,你这个貌似不是1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方便接驳的吗?

“水槽排水防返臭”搜一下

网友:
自行车内胎了解一下

网友:
这种可能是32的PPR管当排水管

网友:
这个是硬管哦,买个成品会好点

网友:
上面灰色排水管买长点的下垂后再插下水管

网友:
搞长点的软管折弯绑定一下就行了

网友:
相对来说,我看中了上面那截。波纹管更好折弯

网友:
当然能弯,管里面填沙子,然后用烤软慢慢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