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D30W奥睿科充电头开箱

楼主(2025-08-06):
最近入手一个奥睿科的30w充电头(带线),这个头正常价格22到25,这一下看到一个店铺优惠+百亿补贴15块多,于是入手。

这是购买价格。现在的充电产品,喜欢不写个苹果就写个华为的,这个两个都写。

支持的协议介绍

充电头的插头端,是折叠插头。
以及上面印的参数种种

打开这样。插头用磁铁试过,不粘,起码能排除铁的。

侧面就一个品牌logo

顶部一个C口(有A+C双口的,多几块钱,没要,不是高功率的,双口输入意义不大)

这是配套的线,其实做功不错的,挺粗。

磁铁试过,线不吸,起码不是铁的,现在好多低端线材,信号线是铜包铁,电力线是铜包铝。
那米系手机测了下,充电可以在25w左右,基本说明充电头没虚标。
充电头号称“低温充电头”,充了一会儿,确实不烫,仅仅温热,这个要好评。家里的一些以前的(包括以前的手机原配头)充电头,在接近满功率或者7成以上功率输出时,就会摸起来很烫,特别是接口处烫手。
总的说来,15块钱这个头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还带了一根挺不错的线。放包里比原装67w的充电头轻不少,而且全程充电来说,67w充一会电降功率厉害,全程30w的比67w满不了多少,适合放包里走天下。
对了,接下来,那拆,
就不拆了,新的拆了就难看了。

网友A:
我觉得5v 1a够用了,现在还用着菊花荣耀3c畅玩联通版的充电头呢…

~~~~~

网友:
拆机必须要有成本。

网友B:
感谢分享,C口的世界。。。
以前在养小鸡那里免费至低价攒过一堆的所谓5A/6A充电线,还有C-LIGHTNING等口的线,慢慢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5v 1a够用了,现在还用着菊花荣耀3c畅玩联通版的充电头呢…

5v1A太慢的点了,有时候用手机插着电还倒吸。
起码也要个QC3.0的9v2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C口的世界。。。
以前在养小鸡那里免费至低价攒过一堆的所谓5A/6A充电线,还有C-LIGHTNING等口的 ...

这种线用在30w以内,也就是9v3A,问题还是不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C口的世界。。。
以前在养小鸡那里免费至低价攒过一堆的所谓5A/6A充电线,还有C-LIGHTNING等口的 ...

原来的便宜线,线阻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1A太慢的点了,有时候用手机插着电还倒吸。
起码也要个QC3.0的9v2A吧。

你们都是重度游戏或者DY用户吧,我都不玩…

~~~~~~~

网友:
我还以为会有拆机呢~天真的使劲往下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便宜线,线阻大,电流上不去

那种线过3A以内问题还是不大
试过那种垃圾线,几毛钱一根买过,铜包铁的信号线,铜包铝的电力线,起码能跑9V2.5A,但不能长了,1m以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是重度游戏或者DY用户吧,我都不玩…

开个视频,再加2个小窗刷刷拼多多和微信,使用电流都上1A了

网友:
现在我也是用33W的快充,120W的除非急着出门电又少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个视频,再加2个小窗刷刷拼多多和微信,使用电流都上1A了

果然……

~~~~~~~~~~

网友:
有没有测过输出波纹

网友:
价格还不错的

网友D:
还是当年9.9元的乐视24W量足些。

网友:
没测试拆解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当年9.9元的乐视24W量足些。

我也买过2个,不过是24元一只的

网友:
我买的这个30W的,好像是公版OEM的产品,倍思有在用同一个模具,只要11块,现在还是这个价

网友:
奥睿科我用过很多,和绿联一样是个做事业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