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铜质电机是不是就是铜包铝? 创维VS帅康油烟机

楼主(2025-08-06):
创维479,帅康943,基本是半价。  创维12.5KG,电机268W。帅康18KG,电机300W。

创维说是铜质电机,不知道为啥不说全铜电机或者铜线电机,问客服电机有没铝线,客服说是铜线。  帅康的应该是铜线没错。

创维的显示屏估计容易坏,京东延保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买回来给大伙拆机。

网友A:
买创维,用5年不用清洗油烟机,够本!

网友:
工业品除外,估计都要回来自己绕线,不然怕是没得铜线。

网友B:
我一千五买的万和也是铝线啊,用了十来年了也没坏。

网友:
没必要纠结铝线还是铜线,难道换成铜线电机就值得加几百块?换一对电机才多少钱?

网友:
曾经的 铜线电机  现在成了稀罕物 了

网友:
铜线这种电机我感觉不行,先不说轴套的问题,这种转速实在不行,不如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我从熟人那买过纯铜的,拆开一看,工作绕组纯铜,启动绕组铝线,轴承的,凑合用吧,真纯铜的不好买

网友:
铜质电机,就是不说铜线电机,像是有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千五买的万和也是铝线啊,用了十来年了也没坏。

十来年前就是铝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来年前就是铝线了?

是啊。还有我家的小天鹅洗衣机20年前就全面铝线了,用到现在都没坏。铝线电机如果设计合理,寿命很长。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还有我家的小天鹅洗衣机20年前就全面铝线了,用到现在都没坏。铝线电机如果设计合理,寿命很长。没 ...

我还以为近几年铜大涨价才换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创维,用5年不用清洗油烟机,够本!

看了评价有些人说售后很差,又有漏油的 触摸屏失灵的。有点吓退。

网友:
似乎多数都是这样标识,显示屏可有可无

网友C:
铜线就铜线,铝线就铝线,熟优熟劣,消费者自己会选择,标个啥铜质,涉嫌欺诈,还什么密封保密,估计就俩轴套含点铜吧?!

网友:
一个油烟机搞这么复杂干嘛呢,不就是按下按钮,电机开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就铜线,铝线就铝线,熟优熟劣,消费者自己会选择,标个啥铜质,涉嫌欺诈,还什么密封保密,估计就俩轴 ...

所谓密封就是电机壳子上没有孔,可以防止油烟进入电机内部,也意味着电机设计温升比较低,不需要依靠内外气体流动散热,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