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_创维E900S_创维E950_晨星MSO9280芯片_原厂卡刷降级包及TTL说明

楼主:
创维E900_创维E900S_创维E950_晨星MSO9280芯片_原厂卡刷降级包及TTL说明

前言:

创维机顶盒晨星处理器批次很多,固件兼容也不是很友好,所以不太建议用户直接刷机,勿刷可能会出现如开机定屏、自动重启、或遥控失灵或直接黑砖;建议降级后直接破解使用。

卡刷降级教程:

1.准备一个4G、8G优盘格式化为fat32格式备好;

2.将降级文件夹内名为:update.zip(别解压)直接将此文件复制到U盘主目录下,然后将U盘,插入机顶盒,此时将机顶盒遥控关机,然后遥控开机,开机瞬间不停的按遥控的右方向键随后电视上显示升级界面等待升级完成即可;

3.如不能进入升级那么请将U盘拔掉,然后正常开机,开机四分钟后将U盘插入机顶盒,进设置里找到本地升级,选择U盘文件进行升级即可;

进入设置的密码可能是:6321  10086  10000  10010  20170720  123456  之一

降级完成后即可变成山东运营商系统,下一步就是TTL进行破解了。

TTL破解教程:

1、用到的工具有:TTL线、及U盘及电烙铁;

2、首先出场的是TTL线,准备好以后点此下载跑码工具并查看跑码教程;

路径:【工具大全】--【putty跑码中文版】

3、关于机顶盒主板上的TTL链接点;

首先我们先找到机顶盒主板上的4个金色触点,由于地区及生产批次不同

那么他的位置可能会在主板中间或主板侧面;如下图

4、接下来就是我们将U盘插入电脑上;

然后将【两个apk文件】复制到U盘主目录下;

完事把将U盘插入机顶盒;

然后跑码表里输入df 然后回车键;查看优盘是否被识别到

然后电脑上新建一个文本.txt 打开  然后将你看到的带有USB的哪一行 鼠标扫一下然后鼠标右键复制

然后黏贴到你新建文本里,比如我USB的路径是上图 那么我复制出来的路径是 /mnt/usb/sda1

切记要根据你跑码表里显示出来的实际路径复制,如果是跟我图上路径完全一样那么可不用复制

接下面就是用的的路径做演示

此时在跑码表里按2次回车键 然后重新df 回车键

输入:cd+空格+你刚才复制到新建文本里的U盘路径(也就是说路径最前面加cd然后空一格)

这是我加好的代码:cd /mnt/usb/sda1

依照你自己的为准哈,然后复制改好的代码,鼠标右键形式黏贴到跑码表里按回车键

执行完毕后反馈一个代码  代码中包含你的U盘路径,参照上图 则表示你刚才执行的代码正确;

然后复制下面2行红色代码 鼠标右键形式在黏贴到跑码表里执行

代码:pm install 001.apk

代码:pm install 002.apk

执行完每一个代码后都会反馈一个pkg: *.apk的代码表示安装成功;

下面我们用命令启动桌面;

代码: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

回车键;

然后输入代码:reboot

回车键;

重启看下是否已变成了新的桌面,此时破解完成;

另外如你之前误刷了别的固件导致机器卡顿或有问题 如果按遥控左方向键能进re

那么可点击最上面的下载按钮下载降级包 刷回原厂系统,降级固件为山东非高安版盒子备份原厂包;

关于刷过上述降级包的用户跑马后:

将下面每行英文代码复制并鼠标右键形式黏贴到跑码表里

按一次回车键执行;切记每当黏贴一行代码就要按一次回车;
(字体太小可以自行复制到TXT文件查看)

mount  -o  remount  -o  rw  /system

rm   /system/bootvideo.mp4

rm   /system/app/IPTV.apk

rm   /system/app/DownloadProviderUi.apk

rm   /system/app/MiptMediacenter.apk

rm   /system/app/Platform2.0_shandongdianxin_host_zhengshi.apk

rm   /system/app/ShanDongLive_CT2.15.7_2018071801.apk

rm   /system/app/ShanDongVOD_CT3.0.437_20180604.apk

rm   /system/app/SystemXiri_1.0.6_signed.apk

rm   /system/app/Xiri_ChinaTelecom_ShanDong_1118906.apk

rm   /system/app/XiriHelper_iptv_shandongtelecom_release_1.0.3.008.1256.2017-12-13-19-48-13.apk

rm   /system/app/amt_Launcher_shandong_v5_20180719_1343.apk

rm   /system/app/staryeartv-release.apk

rm   /system/app/xingkong20180713.apk

rm   system/priv-app/DownloadProvider.apk

rm   system/priv-app/Com_IHOME_Market_IPTV_Release_itv8.0.06_Signed_20170815.apk

mount  -o  remount  -o  rw  /system

ls –a –l /mnt/usb/sda1

cd /mnt/usb/sda1

cp  001.apk /system/app

cp  002.apk    /system/app

am  start  com.dangbei.launcher

reboot

执行完毕后,过两分钟移除TTL线并连接电视重新开机即可;

如需安装电视应用可到装机必备里下载即可;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7《创维CW固件合集》> 《E900/E900-S/E910/E950-非高安版》通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