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321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
飞利浦S321剃须刀是我2015年买的,当时花了快300,刮的还算干净就是续航一般,上周打算给这个老物件换个电池。

直接拆解,所有螺丝都是内六角的,螺丝很好拆,就是卡扣有防拆装置,不得不大力出奇迹。

拆完之后又个防水罩,用的材料挺不错的,现在都没有老化,防水罩和螺丝都有胶圈。

拆下4个内六角螺丝就可以看到电池了,很简陋,连电路板都没有。

线路简单,直接开换,第一次用电烙铁,为了防止焊错还是提前拍照备忘。

左边拆下来的是原装单根750毫安时的汤浅电池13克,绿色的是多多6元买的800毫安时18克。
一分价钱一分货,凑合用。

完活了,挺顺利的。

原来额定电压是1.2V的,我本意是只想提高容量。
应该买并联,但是买成串联的了,电压变成2.4V了。
有副作用,电压高了,转的比原来快,刀头一会儿就热了。
凑合用吧,一次成功且失败的练手,回头买个串联的重新装上

网友:
转速高了剃得更加快

网友:
磨损会不会也加快

网友:
又能多用几年了

网友:
里面挺简陋的连电路板都没有。

网友:
剃须刀换完电池继 续 用

网友A:
这电池不行,属于病急乱投医一样乱买,要买也得买三普镍氢电池,三普电池也是很多飞利浦剃须刀原配电池,只要不买到假货就行,另外不要随便增加电压,会加剧刀片刀网磨损,真要用2.4V的话,至少要串一只二极管降压,还要改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不行,属于病急乱投医一样乱买,要买也得买三普镍氢电池,三普电池也是很多飞利浦剃须刀原配电池,只 ...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连电路板都没有!简单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