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拆改LTF2-3振荡变压器

楼主(2025-08-06):
做520-1620kHz的MW发射器振荡源需要用到LTF2-3振荡变压器,但是成品是直接不能用的,
成品的设计是配合7/270pF可变电容使用,其振荡频率在660-4150kHz,最低频率达不到520kHz,
使用简单的并电容虽然可以达到,需并180pF电容才能到520kHz,这样最高频率只能到820kHz,
所以,这样显然是不对的,必须增加振荡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才能达到发射器频率范围的要求。
增加电感就是增加线圈。

库存全新的振荡变压器LTF2-3
屏蔽罩为材质铜

振荡变压器引脚定义:
1-3脚初级
4-6脚次级

初级/次级线圈头尾是:
1脚初级线圈的头
6脚次级线圈的头

引脚也是铜

最大电感量(磁帽旋到最里面)

振荡变压器资料
资料中引脚定义与我的不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通过计算最大电感量需要350μH,最低振荡频率才能到520kHz.
通过试验初级线圈需要增加20匝。增加的线圈是在2-3之间

开拆,用螺丝刀顶住磁帽往外顶就可以拆除出变压器磁芯

参照一下大小

初级线圈线尾是3脚,并且初级是绕在外层,所以不用把整个变压器线圈拆了
只要把2-3脚之间的线圈拆掉重绕,或者续接上线绕20匝(注意绕向),
我是拆了重绕
重绕匝数:82+20=102匝

把线尾从引脚上焊下来

2-3脚的线圈已拆完

拆完线圈就是重绕了,绕之前需要按图中所示处理一下变压器磁芯骨架

用斜口钳剪,剪时要小心不要把线包剪坏了

然后开始重绕线圈,使用手工绕

变压器骨架用热熔胶粘在M4的螺杆上,这样绕起来方便速度也快,大约5分钟可以绕完

绕线用DC 24V欧姆龙继电器的线包线

线径0.08mm

绕完

绕完浸专用的高频蜡

取适量的高频蜡放到线圈上,用热风枪加热就完成浸蜡了

浸完蜡的样子

下一步焊线,先给线上锡,同时把变压器从螺杆上取下

把酒精滴在热胶上,热熔胶就会与变压器骨架分离

线已焊好

把变压器装好复原,
测最大电感达到了要求的350μH左右

最后上机测振荡频率
振荡模块

接上玩具示波器测频率
调整振荡变压器磁帽与可变电容并联的补偿电容,
调整方法很简单
低端调振荡变压器磁帽
高端调可变电容并联的补偿电容

输出的频率即可达到要求的520-1620kHz

最低频率

最高频率

本次拆改成功

全帖完!

网友:
不错,拆了居然还还原了,手艺高啊

网友:
这活做的细

网友:
厉害了 这都能改

网友:
不错!细致入微。

网友:
这玩意是中周吗

网友:
高水平的玩法。

网友A:
感觉也可以把双联7/270并联形成14/540, 这样不用改振荡线圈,另外频率覆盖也可以通过引进一个开关切换并联电容解决

网友:
中周上放一小块磁铁?

网友:
这都能改高手啊

网友B:
这个制作看着容易,实质需要有技巧和经验,线径微小易断,绕制方向也易搞错。

网友:
“把酒精滴在热胶上,热熔胶就会与变压器骨架分离”

谢谢分享,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不知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也可以把双联7/270并联形成14/540, 这样不用改振荡线圈,另外频率覆盖也可以通过引进一个开关切换并联电 ...

你提醒了我,计算了一下,双连并联也可以。用开关就转换就不如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制作看着容易,实质需要有技巧和经验,线径微小易断,绕制方向也易搞错。 ...

线太细了,眼神不好的话难度就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老收音机里有不少,就是没拆开看过

网友:
酒精滴热胶是个好办法,学到了,加分奖励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这制作手法看着很舒服,解压

网友:
发现同款贝印SM18斜口钳
常用,这个的刃口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