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把炬为电子负载装在盒子里了

楼主(2025-08-06):
这家电子负载用着不错的,就是方方正正的裸着,拿也不好拿,还拖个外部电源做尾巴,挺麻烦,花了3天时间把所有部件装到盒子里,还弄了个内置电源。
过程没拍照,就那么回事。就盒子开孔难,买次到了开孔的时候就想买3D打印机。。。

原来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一个立方体

现在是这样的了,用3颗18650作为内部供电,有内部电池容量指示灯,XT60做负载连接

后面有抽气扇和充电插座

侧面也有一个抽气孔

开机画面

待机画面

8WAG和鳄鱼夹做测试连接

总体顺手了,主机本身耗电很低,只有50mA

网友:
万能的防水壳

网友A:
升级版,怎不去搞个免费铝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版,怎不去搞个免费铝壳

嘉立创的铝壳要提供3D图的吧。我不会啊

网友:
厂家估计是认为热量太大,才没有设计外壳吧!

要不然这么复杂的电路都能做,做个外壳还不简单?

网友B:
这玩意负载发热的时候还挺热的,我都喜欢裸着散热。

网友C:
大风扇往里面进风,小风扇往外面抽风。如果小风扇的风量小于大风扇的风量,小风扇会不会反而成了空气流动阻力

网友:
高级的成人玩具。

网友:
装盒子里好看也好用

网友:
做的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电子负载终于有房子住了,还安装了空调。

网友:
这么多的小数点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风扇往里面进风,小风扇往外面抽风。如果小风扇的风量小于大风扇的风量,小风扇会不会反而成了空气流动阻 ...

会有一点这个问题但是不用在意

网友:
改水冷吧顺便可以泡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负载发热的时候还挺热的,我都喜欢裸着散热。

我平常测试的电池容量都不大散热风扇偶尔才启动

网友:
这个跟维修用的带灯泡的盒子有点像

网友:
改得不错,我买了个1602显示的电子负载好像就没用几次,看来也要整个外壳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