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拨钮阻力很大可以改成弹簧钢珠不?

楼主(2025-08-06):
这个拨盘是塑料的4爪定位,现在拨动阻力很大,几乎需要两手才成,想把它改成常见的弹簧钢珠的形式,之后会彻底改善吧?如果弹簧和钢珠用金属管支撑会不会有其他影响?

网友A:
你抹的什么润滑油?
这种结构应该没那么大阻力。

网友:
抹点凡士林试试?

…………………

网友:
不够专业啊。

网友:
把塑料的4个爪的爪尖磨圆(磨短)。

网友:
修整一下爪尖,或者去掉两个爪,减小阻力。

网友:
建议换个表可能比折腾别的更简单。

网友:
塑料的不能用黄油

网友:
四切一,看看还重不重手?还不行,对角切二,也可以四剩一的。

网友:
会不会润滑脂粘度太高了导致的,可以先尝试更换润滑脂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抹的什么润滑油?
这种结构应该没那么大阻力。

就是阻力太大才涂了自行车滚珠用的黄油,效果没太大改善~原先转动很顺滑的,现在是塑料硬化了就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阻力太大才涂了自行车滚珠用的黄油,效果没太大改善~原先转动很顺滑的,现在是塑料硬化了就转不动了 ...

不要用机械上用的黄油,用塑料专用的润滑脂。

网友:
有种机械键盘润滑脂,你试试肯定效果明显

网友:
5楼的方案最合适。

网友:
  爪臂削薄就是了

网友:
低成本的表基本没有改造的必要

网友:
看着像是塑料的,老化了难搞

网友:
润滑油不行,也许擦干净啥也不放更好

网友:
塑料件已经老化了,润滑油也不合适。换塑料件专用润滑脂试试。

网友:
我改过一个钳形表的手拨盘,把弹簧剪短后明显好操作,就是偶尔会偏离一点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