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LATITUDE 5401笔记本更换电池

楼主(2025-08-06):
原装的电池用了四年就鼓了,去年刚了在京东买了oneda的电池,180多,才一年多就不能充电,没办法又在京东买了280多的电池,质保两年。

换上新电池

固态硬盘

还可以加个内存条

无线网卡,上面的是WWAN接口主要支持3G/LTE无线网卡

网友:
老本子性能够用就行

网友:
我以为咱论坛的人都是自己换电池芯的……

网友:
本子换完电池继  续 用

网友:
过了质保期就坏呀!

网友A:
看有没有软件设置一下充电方式,这样电池才会耐用一点,电量低于30%充电,高于80%停充

网友:
不能充电你得看保护板是否锁了,买个通讯板读读试试

网友B:
电池质保一到肯定出问题

网友:
跟踪下,绿巨能的电池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软件设置一下充电方式,这样电池才会耐用一点,电量低于30%充电,高于80%停充 ...

DELL的不知道有没有,松下的本本以前是可以设置一个ECO模式的,80%截止保护。。。所以搭配松下的电芯,能比较长时间续航以及防止性能短时间垮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不知道有没有,松下的本本以前是可以设置一个ECO模式的,80%截止保护。。。所以搭配松下的电芯,能 ...

刚去戴尔官网查了一下5401是有电源管理软件下载

网友:
你已经换一次兼容电池了?,高概率兼容电池保护板是不带断电锁的,这样你就能手搓电池了,反正那个电池都坏了,你可以试试看,如果那个兼容电池,换新的电池后没输出,正负极拿电池对应的电压搭一下,激活一下就行了,如果不行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质保一到肯定出问题

这是不 是厂家独门的绝技,好多的家用电器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平时电不要用完

网友:
好像根单位的差不多dell

网友:
电池坏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