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孔灯加个散热

楼主:
这个孔灯制作成台灯用,用着发现孔灯铁罩背部烫手,温度很高,为了延长孔灯寿命,人为跟它加装一个散热片,外加一个铁架子,加了后铁架子温热,孔灯罩子背部温度明显有降低,效果可以。分享论坛,供大家消遣

楼主:
散热片用的是502粘合上去的,想这有这个跟没有应该有区别,搞好了后发现温度降下来了。

网友:
只要是个灯都烫手。

网友:
应该用导热硅胶粘接

网友:
直接加个风扇比什么都强。

网友:
其实加一个散热鳍片效果会更好点
不过也无所谓了,有没有都行,对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A:
原来是筒灯改台灯啊,楼主真节约
台灯还是白炽灯好,因为筒灯一般都有频闪啊,还有就是非隔离驱动是高压连到灯上

网友:
不是加,而是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筒灯改台灯啊,楼主真节约
台灯还是白炽灯好,因为筒灯一般都有频闪啊,还有就是非隔离驱动是高压连 ...

谢谢提醒,这个是晚上夜班时候,有时候看不清东西用用,不常用的。

楼主:
确实是夹子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