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兰家1200W的户外电源锁死-已解决

楼主(2025-08-06):
AlphaEss BlackBee1200
周日刚拿回老家用了一天,今天我妹在教我妈怎么开机关机的过程中就锁死了。据她说是先按显示屏上的info,再按插座上的按钮,再回头按info后就锁死了,现在是电源插座灯常亮(暂时叫AC键吧),但是并没有输出也没有风扇声音,没有任何反应,插充电线也没有反应。老兰家客服也不清楚。
感觉是打开童锁了一样,试了很多组合按键都不行,按说明书长按info键15秒也没有用。
最终拆机,发现顶部有块小板一直在闪灯且有明显发热迹象(倒数第二张图右下方亮灯那张板),先断开P-和P+,此时AC键灯依然常亮,操作也无反应,最后断开了电池bms通讯插头,AC灯才熄灭。放了5分钟后依次插回bms插头、P+、P-后。显示屏正常开机,充电放电都正常。就是电量从出故障时的63%降到23%了。应该是闪灯发热的那块小板导致的。
总结就是:开机关机时按键尽量按慢点,以免出现系统错误导致锁机。

网友:
这个应该咨询一下厂家或者售后

网友:
先找商家咨询

网友:
必须开锁,可咨询厂家售后客服。

网友:
应该联系一下厂家,很方便的。

网友:
可咨询厂家售后客服。

网友:
也许不是组合键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台,第8串无电压,单独充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电压,必须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台,第8串无电压,单独充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电压,必须更换

额  不会我的电池也挂了吧。我还用充了两次  用了两次都正常的

网友:
那是当机了。

网友:
可能是什么冲突,死机了,还好彻底断电,救回

网友B:
应该是系统bug,还好楼主能自己解锁

网友C:
看来是硬件设计问题,按键太快就坏,这是自带自毁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硬件设计问题,按键太快就坏,这是自带自毁装置

只能是这么怀疑了   按1000W的说明书里重置无效。这个1200W看电路板上贴了试产标签,估计程序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bug,还好楼主能自己解锁

大概率是的,电路板上贴着试产标签。我现在是在AC键旁边贴了个红色标签。让家人只能按一下这个来开关。

网友:
竟然还有bug

网友:
感觉很多电路板都是这样逻辑不行,很容易出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