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星残血单dvi580 vddci供电几乎没有怎么救?

楼主:
大佬们,这卡时好时坏,很多时侯认不出,就算认出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卡屏死机,我感觉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默频我正常玩过游戏的。一开始还是好好的,后来只要机箱温度一高就疯狂掉驱动,然后就到现在基本认不出了,照葫芦画瓢量了一下,其他供电电压都好的,只有vccdi电压0.0几v大佬们救救我,我手也不笨,会飞线焊接啥的,设备也基本全了除了bga植锡,求指教

网友A:
降频使用即可吧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记得在哪见过这种修显卡视频,那个视频里是虚焊导致的,拆开散热片,找虚焊点补焊,一般是前一个人,更换显存供电模块相关硬件比如VRM或者换电流功率监控芯片时啥的,偷懒导致的,应该找到前一个人操作痕迹。希望能给你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频使用即可吧

认不了卡,我也一开始考虑频率的问题发现降不降都一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在哪见过这种修显卡视频,那个视频里是虚焊导致的,拆开散热片,找虚焊点补焊,一般是前一个人,更换显 ...

兄弟知道怎么样vddci才会没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