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usb充电头问题导致设备损坏,这样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
杂物堆找到2、3个充电头,测了下电压,好像还能用
不知道用这些充电头给手机充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充上电之后,看触摸屏好不好用

不好用的话,就说明电流波纹大,不用为妙

网友:
旧的充电器正品还是可以用,非正品不要去用于贵重手机供电.

网友A:
不是大牌子的不建议用来充手机,万一充坏了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牌子的不建议用来充手机,万一充坏了损失惨重

你用的是什么大牌子充电头?

网友:
来历不明,不用为妙。

网友:
除了纹波,电压适配的话就可以

网友B:
曾经用另一台原装支持qc4.0的充电器 充qc2.0的手机,把手机里的充电电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另一台原装支持qc4.0的充电器 充qc2.0的手机,把手机里的充电电路烧了 ...

手机后面怎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另一台原装支持qc4.0的充电器 充qc2.0的手机,把手机里的充电电路烧了 ...

qc4.0是不是快充?充电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大牌子充电头?

手机自带的小米华为OPPO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后面怎么修好的?

没修,当时新买的台手机带的qc4.0的快充头,旧手机本来打算备用的,结果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c4.0是不是快充?充电功率多大?

是快充,好像最大是12伏的吧,功率不知道

网友:
品牌大厂还是可以用的,杂牌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