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请问各位大佬这两块固态硬盘能合并吗?

楼主:
单块盘是256G的,我想把其中一块的颗粒焊接到另外一块,相当于把两块合并起来变成512G的固态,能实现吗?如果焊接完后是不是还要量产开卡?能给个主控吗?

楼主:
固态图,最大能力拍清晰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不推荐折腾,建议咸鱼买到,然后买个512的
省时省力省心

网友:
不是专业的人员还是不要乱想,买一个省事呢.

网友A:
上两个盘的裸 -图才知道能不能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两个盘的裸 -图才知道能不能合

什么是裸图?

网友:
永远不要问“能不能”,要问自己有那技术没…

~~~~~~~~~~~

网友:
估计有高手,能解决

网友:
只要能找到主控的开卡软件,然后搬板就行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直接发给坛里的范范,主控支持就搞,支持不了让他换板

网友:
如果颗粒没问题 正片的   4颗粒 推荐2263XT     4X128G=512G

网友:
可以的,0902工具论坛有

网友:
这个问题就像问“能不能自己做飞机”!能啊!有人都做出来了!但是.......你能做吗?(能不能做,和你能不能做是两回事)

网友:
没基础就没必要折腾

网友:
肯定能啊,搞起来,

网友:
闪存id相同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发给坛里的范范,主控支持就搞,支持不了让他换板

请教下范范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