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屏幕字符与图像抖动移位似重影怎么处理?

楼主:
使用N年的Honor 9 STF-AL10手机,突然屏幕字符与图像上下抖动(屏幕下方特别严重)并且拖影移位似重影这是什么地方问题造成此现象故障?初始化恢复岀厂设置都无法解决,请有维修经验的师傅指教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换屏,我的技术就到这步了.

网友:
这些貌似不是用户来解决的.

网友:
先换屏再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我的技术就到这步了.

十分感谢你的指教!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指教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