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暴拆一款USB电烙铁

楼主: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最后说下这个烙铁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充满电后放两天就没电了,还有加热功率严重不足。

网友:
这电池也太不济了吧

网友:
更换电池就行了吧

网友:
哇塞,这是真爆拆了啊。。。

网友:
测一下待机电流

网友:
倒是挺小巧

网友:
这不是就拆废了。。。电池是不是太水了

网友:
更换电池就行

网友:
电池连接线上装个开关,彻底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
查查

不查了,有时间改成USB直供电用

网友:
话说;这种便携式烙铁就是拆卸小的电子元器件的,不能和大功率的烙铁相互比较,因为不在一个平台上,估计都不如插AC220V的黄花烙铁,所以大家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还有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么小的电池,能量就很少,用几分钟就没电了,也是很正常,长时间使用,就接一个5V的充电头上,相当于外接供电,这样可以长时间使用烙铁了。

网友:
电池线也有些细了

网友:
放两天就没电了?有没有测试一下静态电流,是不是板子的静态电流太大了,导致耗电快?

网友:
就那么大的东西,你想要多大功率啊。。。。。。

网友:
我买了同款,电池基本上是坏的,一测电池内阻有36,刚开始不知道,后面确认收货了才发现

网友:
就一个电池,功率可想而知,只能焊接小零件了

网友:
很黄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