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一个触摸式小键盘

楼主:
(图片)

网友A:
请问触摸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触摸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哈哈,你仔细看

网友: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触摸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bs8012

网友B:
有了初级创作,离高级的就不远了

网友:
再搞个屏就是计算器

网友:
好像制作了好几种,是为了适用不同的设备吧.

网友:
不错,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初级创作,离高级的就不远了

说的对,俺认为也是这样。

网友C:
所有元件都放背面,正面只有按键,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元件都放背面,正面只有按键,就好看了。

说得对,这是实验板,先看看效果

网友D:
这种触摸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触摸也行?

只能触摸,别的方式不行

网友:
创意不错,只是用起来麻烦。

网友:
现在用的全屏手机,尤其在输入的时候,总感觉不如原来的实体键盘感觉好,那种有输入之后的回馈,现在的最多是模拟个震动回馈,感觉不好。
不过现在都是这样的,顺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