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组60V15A的小铁锂(安乡保护板+佳士凯32140)

楼主(2025-08-07):
用的佳士凯32140,买了20个组个60V的,因为之前组过一次,这次算是轻车熟路了,保护板还是用的铁塔,主要是便宜质量还行,听说有点耗电,这个没有测试过不知道真假。有人说怎么组一个这么小容量的啊,这个是放在座桶里与一组国轩27A并联使用,作为应急用,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可以拿出来充电,免得推车,电池昨天才到,晚上组了一下,还没有组完,点焊机有点菜,点几下就要歇一下,感觉也点得不是很牢,开最大功率第9档加连点3次,用的是阿威兹U2,大家可以避坑莫搞这个电池款的点焊机了,不说了,直接上图

到货拆包装

测量电压内阻,做好记录

拼电池支架

电池上支架,固定

点焊

接保护板线,今晚完成

网友A:
点的太狠!烧黑了!发热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的太狠!烧黑了!发热严重吧?

不然点不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的太狠!烧黑了!发热严重吧?

功率不够时间来凑就这样了吧

网友B:
还是螺丝连接的好,方便拆装

反正我喜欢螺丝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螺丝连接的好,方便拆装

反正我喜欢螺丝连接的

螺丝是好,我有一组C40就是用的螺丝组的,占一点空间,但确实是方便

网友C:
这一段时间的热门电池,佳士凯,中比,小鲁,中钠,我选了个中比的,老板没货,给我换成了小鲁,不知咋样,还在路上呢

楼主:
272买了20个,再买个保护板42,支架8.5,其他都是现成的

网友:
主要有安全的保护板,自己组装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段时间的热门电池,佳士凯,中比,小鲁,中钠,我选了个中比的,老板没货,给我换成了小鲁,不知咋样, ...

怎么都是没听说过的电池呢?
可能我老了吧

网友:
你这电池哪里买的~?靠谱吗?价格怎么样啊

楼主:
看上面,我回复了

网友:
组的呱呱叫。

网友:
看看8楼的作业

网友:
量电压没用,要用库仑计测容量配组,哪怕没有后备电池也要测出来容量,以后出问题也能准确找到出问题电池!

楼主:
上面回复 有说的,你翻一下

网友:
其次,点焊机如果电流有点不够的话,焊针不能太用力顶住镍片,让接触点内阻稍大,这样就能瞬间融化镍片和电池熔接,按的太用力内阻不够就会造成触点温度不够!

网友:
新电池,看着就是养眼。

网友:
你这是点焊机功率不够,所以你调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