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外机挂在外面的家用空调如何增加冷媒?

楼主:
这种外机挂在外面的 一般要怎么加冷媒? 另外这种外机怎么判断是不是R22还是什么?

网友:
给安装空调的打电话。
制冷剂型号按空调型号查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安装空调的打电话。
制冷剂型号按空调型号查说明书。

+1,正解…

~~~~~~~~~~~~~~~~~

网友B:
爬上去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不是吃这行饭的不要碰,留着命吃喝嫖赌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爬上去看下就知道了。

太高了,爬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吃这行饭的不要碰,留着命吃喝嫖赌蛮好的。

难办呀。看来还是只能找外面的人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有装在室内的外机

网友E:
要买10包修的,不然外爬一次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买10包修的,不然外爬一次好几百

10年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买10包修的,不然外爬一次好几百

保修也不保维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有装在室内的外机

在室内装外机?那怎么抽外部空气?

网友F:
这种空调台上的算方便了~一般要在窗护栏留小门,打开门锁就到空调台上作业了;空调标贴上有雪种类型和用量等。

网友G:
看照片下面好像是个大平台,外机也没什么阻隔,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自己搞的话,找个长梯子就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照片下面好像是个大平台,外机也没什么阻隔,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自己搞的话,找个长梯子就可以操作
...

对,外机算是在三楼,二楼是个大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空调台上的算方便了~一般要在窗护栏留小门,打开门锁就到空调台上作业了;空调标贴上有雪种类型和用量 ...

这种大厦如果是高层的话应该如何处理的?

网友:
高空长梯子也是有危险的

网友H:
这种需要高空费+加氟费  一套下来没有500 搞不定 如果是漏的也是管不了多久又不冷了  建议直接以旧换新+国补  1000就可以搞定新空调了

网友:
如果是变频的基上不是r22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需要高空费+加氟费  一套下来没有500 搞不定 如果是漏的也是管不了多久又不冷了  建议直接以旧换新+国 ...

这个回答太可怕了,空调都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