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这个BGA 植球要买什么样钢网?

楼主:
公司修不良板换下来的,大部分是好的(假焊的全部换芯片),想重新利用,TFBGA-273封装的,有6百多个,这个不像手机芯片淘宝有现成的钢网,这个钢网是不是要定制?孔开多大,钢网的厚度多少合适?
如果不植球,直接拿去贴片有没有问题?(因为贴片时,pcb板上还要刷一层锡膏的)

网友A:
嘉立创定制钢网

网友:
万能网就行,量量点距.

网友B:
用万能钢网就可以了,或者去定制专门的钢网

网友:
这个真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贴 恐怕会有虚焊的,,植球了,PCB再印刷一层薄的锡膏 应该就 可以了

网友C:
贴片时PCB上还要刷一层锡膏,这层锡膏不也是钢网刷的么,这个钢网拿来置锡不就行了吗
PS:如果用通用钢网置锡,尽量买方孔钢网,更好用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我想知道这玩意是啥芯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定制钢网

可以定制,量了点距是0.65的,,现在不知道开多厚的?之前开过几种孔太小了,刷不了多少锡不好用
我看修手机用的钢网孔是正方形的,这样和钢网一起吹,是不是好拿下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时PCB上还要刷一层锡膏,这层锡膏不也是钢网刷的么,这个钢网拿来置锡不就行了吗
PS:如果用通用钢网置 ...

这个孔太小了,钢网也是很薄的,,很难操用,并且是圆孔,我看修手机用的是方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能钢网就可以了,或者去定制专门的钢网

可以定制,量了点距是0.65的,,现在不知道开多厚的?之前开过几种孔太小了,刷不了多少锡不好用
我看修手机用的钢网孔是正方形的,这样和钢网一起吹,是不是好拿下来一点?

网友:
量大就用植锡台定制钢网,量小就定制一片钢网刷锡浆,量很少就手工植锡球。你这600片应该用植锡台加定制钢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定制,量了点距是0.65的,,现在不知道开多厚的?之前开过几种孔太小了,刷不了多少锡不好用
我看修手机用 ...

不是高温钢网是不能一起吹的,钢网会退钢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温钢网是不能一起吹的,钢网会退钢变形。

所以说如果能定制个他们修手机那种钢网就好了,他们那个可以随钢网一起吹,植球跟玩一样

网友:
我看行,直接上去操作一个试试呗,

网友E:
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芯片?

全志的V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