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個半導體小冰箱AAD-4LA1(舊手機拍攝,隨便看看,稍後會有溫度對比...

楼主:
(图片)

网友:
是用来制热的。

网友:
酒店标配的冰箱一般都是这种类型的

网友:
20多年前就买过着玩意,不好用

网友A:
可冷可热,里面也应该设计个风扇

网友B:
你这个居然有220V输入!我的只有车充接口,嫌放车里没用还碍事,放家里吃灰呢,要是有220伏输入,放客厅冻个西瓜也不错。

网友C:
制冷片呢没看到

网友D:
放热成像模块进去,灵敏度比常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片呢没看到

不敢拆了,大風扇和散熱片後面的就是半導體製冷制熱片,上次拆了一個,可能安裝安熱片的時候左右用力不均勻,半導體給壓壞了,換新的進去發現製冷制熱效果都不如原裝的,所以這個不拆了,怕又弄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冷可热,里面也应该设计个风扇

裡面不可能再安裝一個小風扇了,裡面的容量只好剛塞滿6瓶(12FL.OZ(355ML)的小罐汽水而已!

楼主:
交流/直流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热成像模块进去,灵敏度比常温好。

之前壞掉的那個有借鑒,那溫度取決於內部好像有一個恆溫器的零件的,要改裝不難,反正我手頭上有液晶控溫器,可以通過短路恆溫器的兩端,靠外在的控溫器控制半導體的通斷電狀態,但是我覺得沒這個必要(電源可以取內部開關電源的輸出),而且第五張圖就有一個繼電器的預留位,但是廠方把他短路為常開的狀態而已,我沒仔細看,我懷疑電源板上還有一個溫度感應零件的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居然有220V输入!我的只有车充接口,嫌放车里没用还碍事,放家里吃灰呢,要是有220伏输入,放客厅冻 ...

他这个是110v的,国内使用的话要加转换器,不过这种冰箱都有两种电源输入,我有个,有220v和12v

网友E:
这种冰箱都是两用的,可以放车上12v供电,也可以放家里卧室220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居然有220V输入!我的只有车充接口,嫌放车里没用还碍事,放家里吃灰呢,要是有220伏输入,放客厅冻 ...

220∨输入也是变成12∨供降温用,效率太低了,没法用。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冰箱都是两用的,可以放车上12v供电,也可以放家里卧室220v供电

这种能效低发热大容量小的,放家里用不划算。

网友:
双电源还不错

网友:
4L的吧,制冷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