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必须拿在手上才能触摸

楼主(2025-08-07):
红米NOTE9PRO手机屏幕坏了,换了一个屏幕,但是手机放在桌上,单手不法触摸,只能拿在手机才能触摸,是屏幕的问题吗
手机里有个设置是锁屏双击亮屏与息屏,打了,但是黑屏时无法双击点亮屏幕,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网友:
你这是真手机

网友A:
屏幕电容控制器灵明度不行吧,肯定是个全副厂屏幕!

网友:
在手里是手机,不在手里就不是啦,哈哈哈

网友B:
小米手机是这样的,拿在手里触控没有问题,放下来单手操作 灵敏度不行。可能跟它这个屏幕有关系

网友C:
换过屏吧,不是原厂屏幕

网友:
这是真电容屏了,要和外壳一起,才能感应到电容,是不是可能屏底下还要接地没接到?

网友D:
应该是屏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机是这样的,拿在手里触控没有问题,放下来单手操作 灵敏度不行。可能跟它这个屏幕有关系 ...

红米10手机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屏幕不行吧。

更新了一个新屏幕好了,屏幕不行也会导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机是这样的,拿在手里触控没有问题,放下来单手操作 灵敏度不行。可能跟它这个屏幕有关系 ...

换了一个屏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屏吧,不是原厂屏幕

确实是屏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电容控制器灵明度不行吧,肯定是个全副厂屏幕!

确实,换了屏幕好了,这种屏幕质量太差

网友:
你自己换的吗

网友:
厉害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屏幕不行了。

网友:
换的屏幕质量不行

网友:
屏幕质量有问题

网友:
是屏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