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筋膜枪换18650电池组

楼主(2025-08-07):
我这个筋膜枪是22年买的,当时是因为价格实惠,想体验一下,用了之后觉得还行就留下了。
缺点就是体积有点大,没有做任何设计,相当于DIY套壳,优点里面可操作空间大。

话不多说,开拆,这筋膜枪主要有4部分,最左边黑色后盖是电路控制模块,需要慢点。
十字交叉的往右的部分是传动部分,一般不需要动。
黑色胶皮套着的里面是电池仓,电池仓上面是电机,两者之间有镂空格挡,电池线能穿过去。
我先拆的是电路控制部分,这个后盖是卡扣设计,只有一个螺丝。
后盖里面有插销和线路,拆掉螺丝要下手轻点,不能大力出奇迹。

拆完螺丝逆时针旋转卡扣,线路余量不大,悠着一点点往外抠。

白红插销是电机的,红黑是电池的,拔掉电池插销。开始拆电池。
撕掉这个贴纸,下面有3跟螺丝,拆了电池盖子就直接打开了,没有卡扣设计。

原装电压是7.4V的18650电池组1200毫安时但是很虚,只有11克。
多多上买了一组不知名的3400毫安时的重新换上,有81克。
没有专业设备只能用厨房秤简单对比一下,要求不高,有升级的地方就行。

将电池塞进电池仓,重新插上插销即可,只换电池的话是不用继续拆的。

为了好奇我拆了电机,一顿拧螺丝,没卡扣很好拆,但忘记拍拆解过程了。

核心结构就是电机带个偏心连杆形成往复运动轨迹。
电机是浙奥电机755,直流7.4V,有300克左右。

没查到这个板子,电机控制板上面的元器件也不认识。
不知道能上3根18650不,因为电池仓空间还挺大,但是电压会来到10.1V。

最后拆解下原机的电池组

换上之后,续航很好,力道也足,我家喵子特别喜欢按摩。

网友:
11g,轻飘飘的电池

网友A:
筋膜枪=线锯换头

网友:
给二喵子报个兴趣班把

网友:
是个啥玩意。

网友:
做工不错,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话说这筋膜枪用来撸猫的么

网友:
两节18650电池加保护板、引线重量才11克,也太奇葩了,正常一节18650电池也有40左右,这是厉害了我的国的产品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肯定是漂亮国拿来祸害我们老百姓的产品。

网友:
这玩意用起来有效果吗?有用过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原配的电池容量都不行

网友:
看你拆筋膜枪,想起家里有一个只试过没用过的筋膜枪,还有一个被我搞坏了充电模块的博世手电钻,抽空把筋膜枪拆了去补手电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筋膜枪=线锯换头

有头脑的地区不少造类似的东西,也确实造富一方

网友:
两个18650电池只有11克,这个制作水平的确高!

网友:
3个电池不匹配,每个电池并上一个才可以~就是4个了。

网友:
这个筋膜枪有劲哈

网友B:
电池保护板是8205+DW01的经典组合
顺便说,猫抓板该换了

网友:
这玩意火过一阵子,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有刷电机的话,可以配联轴器夹头,做小电磨电钻。

网友:
11克的电池太离谱,甚至不如5号的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是8205+DW01的经典组合
顺便说,猫抓板该换了

嗯嗯,看来也是有喵主子的家庭,一眼就看出来了。
下周搬家,搬完家准备换个新的